科鲁兹、新君威、英朗、因刹车灯泡烧毁造成车身控制模块BCM损坏的维修

楼主(2016-04-04):
科鲁兹、新君威、英朗、因刹车灯泡烧毁造成车身控制模块BCM损坏的维修

(根据网上资料整理)

  科鲁兹、新君威、英朗、这几款车的车身控制模块BCM电路基本是一样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缺陷:因刹车灯泡烧毁造成车身控制模块BCM损坏。车主如果发现刹车灯泡烧毁而没及时更换,就很容易造成车身控制模块BCM损坏,导致全车相关的电器无法工作,车辆无法行驶。而更换全新的车身控制模块BCM,价格不菲,并且需要4S专门的编程工具重写数据进行编程匹配,操作繁杂。
  有条件的科鲁兹、新君威、英朗这几款车车友,建议大家更换成LED刹车灯来避免这个车身电脑的设计缺陷,否则这个就是一个定时炸弹,今后不知哪天您的爱车就会趴窝。

故障现像
  1、钥匙拔不出来,
  2、刹车、示宽灯不亮 ,
  3、P档位不能解锁,
  4、雨刮器不喷水等。

维修步骤:
  第一步:检查板子的正面,可看到该款车身控制模块BCM采用NXP公司的肖特基稳压二极管BAT54和英飞凌的BTS5589G方案。正面容易坏的元件:

图一、相关元件控制部位(正面)

  一般都是图一中标号 2(BTS5589G) 和 5(BAT54)损坏,95%的故障都是这2个元件。

图四、被烧毁BTS5589G和BAT54(元件局部放大 该图和图一的方向相反)

  第二步:板子背面的还有3个TAW二极管(高配的3个,低配的可能是2个,见下图),有几个也很容易坏,但是坏的很少。

图二、反面的三个二极管

  接线口向上,脸面对板子背面,其中左边有一个(就是这个在849 U3D元件的左边),右边有2个(图二中的2和3),右边上面的那个很容易烧坏,大家要多注意检查,找个放大镜注意观看中间是否有炸开的小洞或者高温烧糊了的样子,或者用万用表自己测量,二极管档位,红笔放在做左下端,黑笔在上端,读数在300多,反向再测,或者其他任何端子之间测都是不通的,就说明这个管子就是好的。

图三、背面容易烧坏的2个双二级管 放大图

  如果损坏,推荐使用BAT54更换,因为电路板上这个二极管,管脚2都是悬空没用,所以使用BAT54来替代就行了。进行完此步后,修好的成功率概率有99%。

图五、BAT54S和BTA54引脚和参数

  如果喷水、跟尾箱还是不行,请更换正面靠近大电容的那颗BTS5589G芯片就可以了(靠近板子外侧,参考图一中的位置4)。

维修总结:
  维修完车身控制模块BCM的车辆,一定要尽快更换LED刹车灯泡,因为没有官方的维修参数,此BAT54替代方案是民间网友自己研究的,目前看已经有很多网友根据此方案维修成功,如果还用普通刹车灯泡,今后肯定还会发生因刹车灯泡而烧毁车身电脑的情况,如果BAT54替代方案管子的参数太大(30V),下次烧毁的可能就不仅仅是BAT54和BTS5589G这2个零件了,就有可能还会烧其他的零件,问题可能更大,甚至可能这个车身控制模块就报废了,只有换了LED刹车灯泡才保险,才可以解除您的所有后顾之忧。切记!!

网友:
本维修方法仅仅更换了执行元件 BTS5589G 和信号二级管,没改动车身控制模块的MCU ,数据完好,不需要昂贵的诊断仪进行编程和匹配,适合普通维修者操作。

网友A:
高手在民间啊,几块钱搞好省了上千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在民间啊,几块钱搞好省了上千块

如果买全新的话,还要有4S专业编程仪匹配数据,否则,用不了的。

上千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只有到4儿子那去,估计1K,他们不干的。。。

网友B:
敢问兄台在那里高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敢问兄台在那里高就?

自己捣鼓,,,有啥事?

网友C(2016-05-29):
楼主在修车子吗?这些板子有图纸没,不然怎么修呢?

网友(2016-06-30):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修车子吗?这些板子有图纸没,不然怎么修呢?

台式机、笔记本等等,开始的时候也没图纸。都是东拼西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