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 471 电源指示灯闪 不开机。

楼主(2016-04-04):
ACER E1 471 电源指示灯闪 不开机,3.5V正常,电源好信号不正常,换芯片后,芯片和5V电感发烫,后换上下MOS管后正常,问题解决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如果真是这样,说不定芯片是好的,只是场管坏了,

网友:
看来是管不良

网友:
看看是不是MOS管不良了哟。

网友:
这个机器已经修好了啊,回复的时候麻烦看仔细些好吗

网友:
楼主说的太简单了,是怎么样不开机,我的是按开机键0.07A,,电源灯亮已下架iu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