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60M 跑60

楼主(2016-04-04):
联想M3A760M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查内存跑60不报警  不差内存跑39有报警声   COMS电池换了 故障依旧 BIOS刷了也一样   用示波器测内存SMBUS波形 也测到了  内存排阻上没波形   LPC波形一直猜测不到    我修主板非常少  就会修个供电  不跑吗很模糊   求主板大神分析一下  测到内存SMBUS波形后是还需测那些

网友:
双桥的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刷bios 你要多找几个了

网友:
测SM波形,波形对不对?是不是正常的波形?打下两脚阻值,测下两脚电压看看

网友:
刷BIOS不行 估计要整北桥了

网友:
垃圾板  干桥

网友:
加焊北桥应该可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