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方口的电源笔记本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6-04-04):
联想g500 不通电待机0000 ,直接开修不过保护隔离  ,碰到好几台了 都是联想。连图纸都没看 万用测了一下直接换了就好现在新式联想方口的电源笔记本 电源坏掉之后烧保险和第一个隔离管G D S 全部导通了 碰到好几台了。 怎么解释 ,是通病还是巧合?   该机器故障是 坏掉一个保险  和pq301
回过头翻出图纸说明一下    PQ301 G极 和 pq302 G极连在一起

pq301 G D S击穿  导致 g极电压19v和d极 s极电压一样 导致pq302g极19v没法导通 无公共点电压  p沟道的管子  低电平导通

网友:
如果楼主碰到好几台一样的故障就是通病了,

网友:
批量元件问题 。

网友A:
楼主把保险换了PQ301不换   吧pq302的4脚断开   这样可以吗

网友:
机器挺新的,还没修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保险换了PQ301不换   吧pq302的4脚断开   这样可以吗

不可以啊 按照时序修啊 你这样搞不行的

网友:
是不是MOS管功率太小 长期使用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