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楼主(2016-04-04):
我想问一下电路图的作用是什么啊,使用电路图能看出主板上的那些信息?谢谢大神们!

网友:
这不是小白吗??如果现在还不知道电路的作用,那只有你维修中遇到问题时,想找它时就知道它的作用了

网友:
电路图就好比你在家里安装电线一样,安装的都是暗线,这根线去哪里,那根线去哪里,怎样控制,有图不就一目了然?

网友:
电路图就是原理图  是看电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好的,我在慢慢学习,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