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苹果 iPhone SE 手机和5S对比(转载)

楼主(2016-04-04):
直接搬运转载过来和各位欣赏
iFixit 动手拆,咱数码之家路飞哥负责翻译成中文给大家看。

     iPhone mini? iPhone 5se? 5s Plus? 在相当长第(故意打错,按谐音读)一段时间里,这个定位小小旗舰的新“果实”不断地被大家改名儿,等到今春新品发布会如期举行后,苹果总算是敲定了这个小东西的官方命名,就叫 iPhone SE,苹果称它的综合参数优于 5s ,不要被它娇小的身材迷惑,人家可不是吃素的,凡属于苹果的黑科技,差不多都有

iPhone SE 有银、太空灰、金、玫瑰金这4种机身颜色,有 16/64GB 两个版本, 型号分别是A1662 与 A1723

核心配置:苹果A9处理器与嵌入式M9运动协处理器、1136 x 640 像素分辨率 (326 ppi) Retina 4英寸显示屏、1200万像素 iSight 摄像头,支持4K视频(1.22 μ 像素)录制 & 120万像素ƒ/2.4 FaceTime HD 摄像头、802.11a/b/g/n/ac Wi‑Fi + 蓝牙 4.2 + NFC + 19-频段 LTE、支持用户身份验证与苹果呸(Apple Pay)的 Touch ID 传感器

手上这台是玫瑰金版本,型号A1662

与它的正牌前任 5s 肩并肩对比,变化并不是很巨大,就 TouchID 按钮来说,的确如之间传闻用的还是第一代

细微之处还是有所不同的,显示屏的周围有一圈磨砂倒角加工边缘

举起螺丝刀,无视苹果警告壮起胆子开始深入拆机

连螺丝都是跟机身同色的,苹果你真屌!

要想从机身分离开屏幕,没有 iSclack 哪行?

iFixit 曾推测 6s & 6s Plus 上面的防水结构以及3D Touch 不会出现在 iPhone SE 身上,拆机后正式这些“黑科技”确实缺席了。
   宛如 iPhone 5s,显示屏底下也有条熟悉的 Touch ID 线缆,这处陷阱很容易坑死初次拆机者。

巧妙避开陷阱,顺利拆下屏幕总成。

大家来找茬,能看出 iPhone SE 与 5s (左) 屏幕总成哪儿不一样不?

内部构造也没有天翻地覆的变化,拆起来也是轻车熟路,电池很快被取下

SE 使用了 3.82 V, 6.21 Whr, 即 1624 mAh 锂电池。比 5s 1560 mAh 电池的容量有明显增加。
  苹果给出的数据是:10天待机、14小时通话、13小时视频播放。

屏幕可与 5s 互换,但电池连接器并不通用,直接给5s换上让它活力焕发是没戏了

接下来是从别野里摘除升级后的后置摄像头(绕口令模式开启?)

单论外观跟左边5s 的摄像头很相似,但连接器引脚数量明显少一些。
   技术发展引脚数量缩减,摄像头像素却有断崖式增长,像素间距也从5s的1.5μ下降到1.22μ

   三个好姐妹一齐接受X光检查

iPhone SE 唯一明显的变化是有了双层金属 LOGO

X光写真下的 Touch ID 电缆

网友:
二楼继续编辑

把扬声器、振动器、SIM卡托都给从各自的小别野里赶出来
   以上三人都可替换到 5s 身上,好吧,苹果你这真的是在借着新机发布清老款库存么?
   这玫瑰金娘不拉几的,看着要吐了,坐车还见过大老爷们用着色(shai)的苹果手机,艾玛受不了了。
   前置摄像头,音量控制按钮和后置摄像头的连接器都做了防水处理,而更值钱的显示屏、电池、Lightning 端子等部件的连接器却找不到泡沫硅胶密封圈的身影。

这一步拆除 Lightning 端子

端子本身与 5s 上面的基本一致,只是连接器引脚有小幅修改,替换美梦又碎一地了

拆到这儿,藏得最深的逻辑板也能被拆出来了。

逻辑板正面有:苹果 A9 APL1022 SoC + 海力士2 GB LPDDR4 RAM(红色框)
   高通 MDM9625M LTE调制解调器(橙色框,iPhone 6/6 Plus 同款)
   高通WTR1625L射频收发器(黄色框,iPhone 6/6 Plus 同款)
   高通 QFE1100 包络跟踪IC (绿色框,iPhone 6/6 Plus 同款)
   Skyworks SKY77611 四频功率放大器模块(天蓝色框)

逻辑板反面有:
    东芝 THGBX5G7D2KLDXG 16 GB NAND 闪存(红色框)
    339S00134 (橙色框,可能是 Universal Scientific Industrial 339S00043 Wi-Fi 模块的升级版产品)
    Apple/Dialog 338S00170 电源管理IC (黄色框)
    恩智浦 66V10 NFC 控制器&1610A3 充电IC (绿色框,iPhone 6s/6s Plus 同款)
    Skyworks SKY77826 超低频段功率双工放大器 &  SKY77357 2G/EDGE 功率放大器模块(浅蓝色框)
    Apple/Cirrus Logic 338S00105 & 338S1285 音频芯片(深蓝色框,iPhone 6s/6s Plus 同款)
    高通 WFR1620 单向收发器(粉色框,只接收数据,iPhone 6/6 Plus 同款)

逻辑板反面的“料”真足,还有:
   Avago ACPM-8020 中频双工功率放大器(红色框, iPhone 6 Plus 同款)
   Quorvo (TriQuint) TQF6410 低频双工功率放大器(橘色框,iPhone 6 Plus 同款)
   TDK EPCOS D5255 多元化接收模块(黄色框)
   高通 PM8019 PMIC (绿色框,iPhone 6/6 Plus 同款)
   Quorvo (RF Micro Devices) RF5159 天线开关模块(浅蓝色框,iPhone 6/6 Plus 同款)
   InvenSense EMS-A 6轴陀螺仪和加速计二合一模块(深蓝色框)
   博通 BCM5976 触摸屏控制器(粉色框,iPhone 5 同款)

电源键总成留到最后拆

电源键托架做了接地处理,苹果这么搞意欲何为?

还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这次就偷懒不拆啦!

全家福合影, iPhone SE 可维修指数为6分,屏幕总成未使用大量粘合剂固定,有专业工具在,分分钟取下。
   电池即使在技术层面不支持用户自行更换,但拆起来却是相当省事儿。 Touch ID 线缆在拆开手机那一刻,极度容易被扯断;还有即使 iPhone SE 仍然采用 Pentalobe 螺丝,但却拧得很死,比以往拆起来费劲儿多了。

网友:
SE 就比以前的设计的全理化,人生化一些了

网友:
换外屏幕跟5S一样的

网友:
一直都想看看屏幕是不是一样的 今天证实了 太感谢了

网友:
刚刚去来就 拆有厉害

网友:
屏幕是一样的 都很方便了

网友:
5Se 看来还是不错的,升级版的5S

网友:
不知道SE解ID是不是也是三套件

网友:
一样的屏幕,接口也一样吧?

网友:
高大上上机子,折装麻烦了

网友:
感觉屏幕通用,有没有人试试

网友:
厉害 新机都舍得拆

网友:
iPhone SE的A9处理器有两个版本,其中代号为S8003的是台积电版本,代号S8000的则是三星版本,和iPhone 6s的情况一样。

网友:
对应:
APL 1022,S8003,台积电版
APL 0898,S8000,三星版

网友(2016-06-06):
牛逼啊,这资料都有

网友(2016-10-17):
感谢楼主的拆机教程 学到了很多 就有一句最喜欢 TOUCH排线坑死哪些自己拆的客户

网友:
这手机真心不错,感谢楼主解剖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