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集成显卡BIOS PCH EC 板号la-8131p 淘宝买的不是修改的说是原厂的解决二次开机

楼主(2016-04-04):
我是刷好了的各位可以试下不行可别喷我哦   刷的PCH就可以

网友:
有独立显卡的吗

网友:
没有   不好意思

网友:
下来试下,有结果再跟大家说

网友(2016-06-06):
128KB的EC程序呢?

网友:
没有呢 也没有备份呢 不好意思

网友(2022-07-15):
刷了不亮,原先电流0.7--1.0,刷过后变成0.5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