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560TI一装显卡驱动就蓝屏

楼主(2016-04-04):
GTX560TI一装显卡驱动就蓝屏, 不装驱动也不花屏。求个测显卡的软件

网友:
应该是不兼容 或者驱动不对

网友:
显卡打不上驱动,换个系统试试,不行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bios或者是刷的频率太高了

网友:
一般没有花屏就可能是显存供电问题,你试试改一下BIOS将显存频率降低点看能不能正常加载驱动不蓝屏。

网友:
先检测下你的显卡芯片组,看看是不真卡,也可以安装比较老点的驱动试试

网友:
核心有问题也是这样的

网友:
没有修过显卡\!

网友:
mats11 ,搜我的贴。。。

网友:
什么系统啊?

网友:
核心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很明显的嘛,显卡不兼容呀。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驱动没有问题,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查下核心供电,要不核心也问题吧

网友:
核心挂了  或者锡球氧化  洗干净直接干一炮gpu 不行就丢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550TAI 也是装系统蓝屏 压核心好的

网友(2016-05-05):
刷bios试试,

网友:
显存坏也会出现打不上驱动。

网友:
装驱动蓝屏多数核心问题,扔了吧

网友:
显卡核心已坏了,换一个卡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