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5970摔地上,有一个核心不能安装驱动,请教怎么维修?

楼主(2016-04-04):
HD5970摔地上,核心坏了一个,装驱动黑屏,不装驱动能进系统,用GPU-Z检测流处理器少了一半只有800个,另一个核心正常,有师傅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先看看供电正常不,业余的?让专业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供电正常不,业余的?让专业的看看

我主要是修电视机电磁炉这类的电器,显卡基本没修过,所以问问

网友:
摔了估计掉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供电正常不,业余的?让专业的看看

能显示供电一般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