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 跑96

楼主(2016-04-04):
测BIOS第七脚0.43V。正常应该是3.3v。直接更换BIOS下面的822 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图图图 没图看什么

这种问题还需要图吗?我说的还不够明确吗

网友:
是不是华硕主板
是的话 吧BIOS下面的822环了

网友B:
华硕的离不开822,7脚0.4V理论上应该是不跑码的,你这个板估计是刚触发电压正常跑了一下就只有0.4了

网友:
华硕的822让我们维修人员有钱赚

网友C:
这个事通病 有时候这个牌组会导致重复跑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离不开822,7脚0.4V理论上应该是不跑码的,你这个板估计是刚触发电压正常跑了一下就只有0.4了

跑两下。但是不会重复来回跑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事通病 有时候这个牌组会导致重复跑马

通病822 但是并不代表每个板子都是BIOS下面的822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822 但是并不代表每个板子都是BIOS下面的822

我只是说的其中之一啊 还有很多地方的位置

网友:
通病,秒杀了不知道多少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两下。但是不会重复来回跑码

电压低了就档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