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23 VER 2.0 (785GM-P45) CPU无供电的维修

楼主(2016-04-04):
接修一片V星主板上个图

型号是:MS-7623 VER 2.0   (785GM-P45)
故障是:插上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测试结果是CPU无供电.
无CPU供电先查供电芯片的工件条件.
供电芯片型号是ISL6323CR

第24脚是EN开启脚.开启电压是OV.说明是没有开启电压导致芯片不工作.
接下来查EN的来源.
EN连Q15的C极.12V通过R91和R96分压得到1.2V电压也连EN脚.

Q15的B极通过R118连Q18的D极.Q18的G极又连Q17的D极.
通电测得电压如下:
Q17的G极0.12V  D极0.61V
Q18的G极0.61V  D极2.96V
Q15的B极0.7V    C极0V
按图分析Q18的G极电压是不对的,应该是5V左右.
换了Q17 Q18故障还是一样,说明不是Q17 Q18坏.
那就只有是RN34这个4.7K的排阻坏的可能了.
换之OK.
上个位置图.

图纸附件一个.

网友:
又一例电阻故障,发现现在电阻的故障率偏高

网友:
AM3 CPU IC EN由VCC_DDR经转换开启,

网友A:
以前看有贴好像Q17和Q18坏的多排阻出问题的还少有。

网友:
这个4.7K排阻损坏是通病。

网友B:
4.7K排阻坏在这里一般就是内部单个电阻阻值变无穷大,即内部压降也会增加,紧急情况也可以直连7和8脚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有贴好像Q17和Q18坏的多排阻出问题的还少有。

不对,排阻出问题多。

网友:
这里也可以短接4.7K的排阻7和8脚判断Q18故障。

网友:
坏排阻是华硕的通病,V星也爱坏呀

网友C:
看测量结果也应该分析出不是管子的问题而是排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测量结果也应该分析出不是管子的问题而是排阻的问题

管子问题就是Q18 GS之间测试阻值短路引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7K排阻坏在这里一般就是内部单个电阻阻值变无穷大,即内部压降也会增加,紧急情况也可以直连7和8脚解决故 ...

我特意测量了这个排阻.在路测5 6脚之间是2.6K . 7 8脚之间也是2.6K. 拆下来测就四个电阻都是标准值4.7K.我分析78脚之间断路了.而是56和78之间串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特意测量了这个排阻.在路测5 6脚之间是2.6K . 7 8脚之间也是2.6K. 拆下来测就四个电阻都是标准值4.7K. ...

57脚推测应该是相连在线测量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看测量结果也应该分析出不是管子的问题而是排阻的问题

有那种情况吗GS短路,GD,DS不会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那种情况吗GS短路,GD,DS不会短

有的,GS短路会导致Q18 一直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一般DS短路,GD,GS就会短。

网友:
可以 清楚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7脚推测应该是相连在线测量的话。

5 7是相连的,但6 8不能连,这个串路是说的6 8之间

网友E:
5 7是相连的,但6 8不能连,这个串路是说的6 8之间,你确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5 7是相连的,但6 8不能连,这个串路是说的6 8之间,你确定吗?

这个能确定,这种情况遇到很多次了

网友:
这个板CPU电源IC的开启电路很容易出问题,论坛里面有好多例这个问题了

网友:
V星的CPU供电开启这里的设计都差不多 不是六脚小芯片坏就是排阻坏

网友F:
我以为是Q19损坏.看图提示,RN34的重要性。管的多累,就容易坏
neco
RN34在这里作用是同时管理Q17和Q19饱和导通和截止工作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以为是Q19损坏.看图提示,RN34的重要性。管的多累,就容易坏
RN34在这里作用是同时管理Q17和Q19饱和导通和截止工作的,

网友:
没开启信号导致芯片不工作

网友:
台式机真没心情修,价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