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M关机就死机有没有人修好的

楼主(2016-04-04):
华硕P8Z77-M关机就死机有没有人修好的,开机可以开,电压正常

网友:
确定是主板问题还是一样都没排除过?

网友:
IO旁排阻和BIOS排除过了,现在没这个IO换,不知道有没有人修好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关机死机 你看下缓存是多少 有些主机关机会卡住的是内存缓存不够
或者运行速度慢

网友:
已经确定是主板有问题,内存2G的,也换过了,肯定不是,还有哪些可以查的

网友:
加焊南桥或清CMOS,刷BIOS

网友A:
关机死机应该是某个电压没关掉

网友:
在PE里面也这样吗?楼主你查下关机死机时候的电压和正常的时候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死机应该是某个电压没关掉

老大说的对 遇到过IO和南桥的

网友:
我有块主板经常关机蓝屏然后死机不动,有时插入U盘等设备,会造成USB鼠标不能用,换任何口都不能用。你说怪不怪。

网友:
重启会死机吗?之前遇到点关机就重启,点重启就关机的情况,换系统解决了

网友:
没有遇到楼主说的这个情况,看看大神们的解答,顺便学习一下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网友:
换电源 换系统   不行就查IO和桥的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