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5970摔一下,装驱动就黑屏

楼主(2016-04-04):
HD5970摔了一下,坏了一个核心,不装驱动能进系统,装驱动黑屏。用GPU-Z检测流处理器少了一半,仅有800个,另一个核心正常。显卡必须屏蔽坏的核心才能使用,请教怎么维修?

网友:
你这样 还是换过显卡吧
显卡已经呗你摔坏了

网友:
不知道A卡的双核心显卡是否分主卡和副卡的,我试过将GTX590的一个花屏核心屏蔽掉了,只是一个DVI接口不能用而已,没屏蔽之前是完全不能用的,装驱动后蓝屏,现在屏蔽后单核心可以正常使用,具体是将有问题核心的BIOS芯片拆掉或者短路数据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