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60P不开机

楼主(2016-04-04):
大家都知道这部机器的3v和5v是开机后才有的。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是按开机键后3v和5v有了。但是3v和5v的HWPG信号没有,又掉电了 如图所示,PR234左端有3.3v。按开机右端没有,既然开机有3v和5v,想当然以为是芯片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一个鸟样。于是乎就把HWPG到的地方全都一个一个断开还是不行。没法子只好上论坛看看了,类似故障还真不少。有人说需要SUSON信号来开启后续电压才可以开机的。找到这个引脚是EC的PIN19,按开机键果然没有,论坛有人说换EC好的,也有人说刷BIOS,还有人说刮了刮EC背面的测试点好的。我刮过测试点不行,刷BIOS也不行。最后没法了准备换EC,忽然脑中闪出一个念头,可以加热EC试试。一加热,尼玛还真开机了。虽然开机了,但是稳定性我可没有信心,还在测试呢

网友:
IO虚焊了 可能

网友: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昨天也修到一台问题跟你一样的

网友:
楼主是虚焊EC引起的吗?另外,电压是多少?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焊了好多次才可以

网友:
一步一步查啊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要仔细焊,才行

网友:
换了就有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