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 ,帮我分析下这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6-04-04):
                                                          联想ThinkPad Edge E125 AMD

     PU1 ,     ACIN,不停地3.3---0.2跳变  公共电压也19----0的跳,查到是PQ55  G脚有个电压在跳变拉低ACIN,  这个电压是PQ56来的吗?有什么作用?

联想ThinkPad Edge E125 AMD.pdf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机子,看下整图

网友B:
不是PQ56决定的。

网友:
PU1的22脚也是在跳是吧

网友:
ACIN不正常才跳的吧

网友:
我是来看电路分析的

网友:
是受控的 !!

网友C:
没检查下保护隔离的后级短路没有吗??

网友D:
ACOK#信号来自哪里,这个才是重要的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COK#信号来自哪里,这个才是重要的信号

现在88731LDO过pq56为高       AC_OK开漏输出导通pq57后才产生ACOK#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现在88731LDO过pq56为高       AC_OK开漏输出导通pq57后才产生ACOK#

既然是88731LDO信号控制,那PQ57导通就会拉低PQ55的G极了,哪里还会有电压跳变呢,PQ57换过吗?

网友F:
应该是ACIN 不正常收起的

网友:
Acn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ACIN 不正常收起的

ACIN ,被PQ55拉低了,我就不懂PQ55   G脚电压是哪里来的?PQ55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机子,看下整图

联想ThinkPad Edge E125 AMD        图纸刚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检查下保护隔离的后级短路没有吗??

如果是保护了,控制ACIN      检测电流的的脚为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88731LDO信号控制,那PQ57导通就会拉低PQ55的G极了,哪里还会有电压跳变呢,PQ57换过吗?

我把PQ55拆掉,就正常了,    pq57是好的           ACIN 正常后 pq57才会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检查下保护隔离的后级短路没有吗??

进水机,我把pq55拆掉了     公共电压 待机就正常了,,,不触发
坏了个u7  usb配电开关,换了一个, 能亮机了,       我就想搞明白pq55是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PQ56决定的。

pq55   脚电压哪里来的,,有什么作用?

网友:
PD10/PR197楼主不去掉这个试试呢,

网友:
根据电路图分析,应重点查一下图中黑三角标注的元件。特别是测VA电压稳定吗?PC164换新看看。

网友:
当ACOK#信号低电平有*词语被过滤*,PQ56的1,3脚导通,输出ACOK信号,ACOK#信号是有PQ55,3脚高电平时,即ACIN信号高电平时,ACIN信号是有芯片发出,是由VA进芯片转换的,公共点点电压是由适配器接口进来的,应是公共点电压的跳变引起的,你应查公共点到适配器接口这一段的电路电压,即适配器接口到VA这一段电路中的元器件,这是保护隔离电路部分,这样说不知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
量下PQ56的控制极是稳定的低电平不?

网友:
这里pq55的作用是,-----当芯片pu1的DCIN电压达到开启值时,产生88731LDO,通过pq56的内部电阻加到pc164,,由于pc164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88731LDO的5v加到pq55的G级,瞬间导通pq55,使pu1的ACIN脚做一次放电清0,做为pu1初始化一样

网友:
你这个思路不对吧  应该是后极导致的acin来回跳  查后面

网友:
VA  通过电阻分压送给ACIN  和P55管,P55G及要低电平 不能被导通。查VA分压电阻 和电容。再或者就是U11芯片问题。

网友:
88731_ACIN  看下还去哪里,断掉看看能不能行。ACIN是适配器检测脚。

网友:
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