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蓝屏

楼主(2016-04-04):
接了个DELL4010的机器。跑鲁大师就蓝屏。其他不会,有遇到过的吗。显卡加了一样

网友A:
显卡驱动上官网上下载驱动在试,不行就得换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上官网上下载驱动在试,不行就得换显卡了。

玩游戏不蓝。一打开鲁大师就蓝了

网友:
重装系统和驱动 不行就干显卡吧

网友:
... 折腾啥啊  这是鲁大师的问题  换个版本的鲁大师 或者重装个其他版本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