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C跟Q42一样)不定时关机掉电,已解决。

楼主(2016-04-04):
14:31 2016-4-4
客户:XX
机型:独显AX1
故障:一开始拿来是开机显示后,几秒钟自动关机
检修:怀疑是CPU供电,可是此机是Intel I3的,CPU供电正常。
                        开机按键也没问题。
                        拆开后,在装起来,测试好了。
                        拿回去后,又不行了。
                        这次测试,发现开机后提示英文,意思是温度过高。
                        于是基本判断是显卡或者CPU的温控导致了。
                        实测板子上只有一个显卡温控U6,根据经验,应该是显卡虚焊或者温控供电不良。
                        测温控供电稳定,直接加焊显卡,OK
                        清灰、显卡换0.3mm铜片,压力测试温度正常。
收费:xx

最近下载分不够用,各位看官觉得有用随手赏点,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毛病我感觉无需配图吧,已经描述的够清楚了,呵呵

网友:
遇到过显卡温度高,换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现在显卡有问题的机器,越来越少了,

网友:
我正好碰到,弄弄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提???

网友:
我上次有个 一样 的没修好

网友:
有时能显示有时不能显示那才麻烦

网友:
显卡问题竟然也引起不定时掉电。。

网友:
本人来学习的看看

网友:
显卡通病来的!

网友:
换显卡最稳当

网友:
I3的CPU怎么了,它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
希望不会翻修 显卡虚焊会不开机吧

网友:
也可以说的上是通病啊·

网友:
这种还是第一次看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