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带灯放大镜改装怎样改装充电电路(此贴只针对实地学员)

楼主(2016-04-04):
如题,实地学员,用的是实地买的可改装的带灯放大镜,装上的是一个手机电池那种,电量少了,灯光很暗,望各老手多指点下。怎样在这个上面增加个充电系统,不用把电池拆下来充电最好。
我现在用两种方法请老手指点一下:第一直接把手机充电器出来的5V正负极经过开关连接到LED灯架触点,这个5V不经过降压电路是否可以直接用?第二就是装上手机电池,把手机充电器过来的5V正负极和LED灯架经过开关后的导线连接起来焊在电池正负极触点上。免去充电拆电池的繁琐。(问题比较低级,高手勿喷)

网友:
实地?怎么没标注

网友:
这两种方法都不可取,一般手机充电器不是智能的,往往存在电池过充现象,解决办法是在放大镜合适位置安装一个插座再用一锂电池专用充电器充电。

网友:
原理上说 ,不能直接5V。
但实际是可以的。
你可以把稳压电源调节才4.2V,然后直接充。控制好时间,万用表监测电池的电压到4.2就好了

网友:
电池 会不会爆炸??

网友:
我是直接用可调电源充的,两个夹子直接夹在电池正负极焊的两条线上,电源没限流,开始调到2V多充的,等2V多没电流了再调高一点慢慢加电压充的

网友:
到手机店买一个万能冲,在焊上两个夹子,很好用,一个宿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