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楼主(2016-04-04):
我想问一下大神们显卡的性能主要用那几个显卡参数来决定啊,谢谢!

网友A:
供电芯片 GPU  显存 电感  还有开启显卡显示的芯片  忘记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B:
显卡性能主要看GPU和显存参数,GPU频率,流处理器频率,显存容量和位位宽、频率。

用GPU_Z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显卡的各项参数。

网友:
位宽 显存容量

网友:
感觉位宽 占很大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芯片 GPU  显存 电感  还有开启显卡显示的芯片  忘记是什么型号了,。。。

答非所问

网友:
咋了啊哼哼

网友:
没事,我去休息了 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芯片 GPU  显存 电感  还有开启显卡显示的芯片  忘记是什么型号了,。。。

师太你就看到显卡两字就回了吧

网友:
其实说到底就一个字,钱。显卡主要看GPU,显存,位宽,还有供电。

网友:
频率上去,流处理器就多,位宽上去,显存才有用!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
好的哦,谢谢各位大神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性能主要看GPU和显存参数,GPU频率,流处理器频率,显存容量和位位宽、频率。

用GPU_Z可以清楚地看 ...

好的哦,谢谢各位大神哦!

网友:
我觉得看显存,位宽还有就是用的几代的单独供电的肯定比不带独立供电的好

网友:
百度显卡天梯图,就知什么显卡性能排位了,技术不断创新,无法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