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修信号跑线

楼主(2016-04-04):
本人实地小小白一枚,理论学得懂了点皮毛,可遇到跑线就彻底崩溃了,板上的信号线密密麻麻的,遇到插机槽遮挡在所难免,望各老手过来人指点一点经验。

网友:
必要的时候,主板是可以拆掉插槽跑的。不然大多数人都跑不出来。。。

网友:
信号线一般难跑,需要看图纸才行。

网友:
买个小铜刷,只要是接元件的线路都能刷出来,如果是直接进桥下面的话那只能拆了槽跑了

网友:
跑线靠经验 看多了图纸  大概得电路设计   我一般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