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无输出

楼主(2016-04-04):
接修一大水牛电源,测量是+5VSB,无输出。伴有一点啸叫声。量一下,是在+5VSB输出处的一只大功率玻璃稳压地极短路了。它是并联在+5VSB输出,起过压保护的,拆掉它,再上下电,发现+5VSB输出高过10多伏。幸好有这个稳压保护二极管给他烧掉短路,否则主板南桥必死无疑。是什么原因导致电压这么高。先确定原因出在初级还是次级,办法是把光耦PC817之类的3.4脚短路掉。这样就相当于把次级高压降到最低。输出一般只有1-2V。如果依然电压很高,就证明问题出在初级了。好。把3.4脚短路,电压没变,也是10多伏。肯定是初级出问题了,这样也排除是光耦的问题。一般出现这么高,论坛里有说是初级辅助电源的小电解。通常是50V4.7-10u 的小电容。当他失容时,会令输出电压急升高,把他换掉。即可修复。就这样。换掉他。次级只有1伏多。然后解开光耦3-4脚的锡。量下次级, 恢复5V正常。那稳压二极管就由你自己决定。有料最好补回。没有的话也不影响使用,只是小了一个保护。

网友:
理论知识很丰富,技术也可以

网友:
现在修电源没动力了,太庒了

网友:
这样的电源遇到很多,没有这个保护二极管的保护,主板南桥挂了很多。

网友:
我一般修电源都会把稳压二极管给装上去。50V的小电容容易造成后级输出带不动负载或者负载出问题等等

网友:
我有个电源也是这个原因。不过我的电源5VSB高达是48V。

网友:
雷打烂的机子,容易坏光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终于知道紫5V高电压是什么引起,学习了

网友:
师傅好技术  学习了

网友:
不断学习,希望进步。

网友:
有学到点知识,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50V4.7-10u 的小电容在这里是正反馈电容,由于工作频率较高加上离散热片近极易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