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不触发

楼主(2016-04-04):
华硕 K43SD 不触发,待机有3 5V,查EC67无电压,这个电压是系统供电芯片发出的电源好信号,后从CE供电飞线到此正常开机,问题解决

网友:
无图无真相 配个图就好了

网友:
这应是10k排阻坏了,可以换一个就好的.

网友:
这个电压是上拉的,这么说上拉电阻坏了?

网友:
jhggjhghjgjhgjhgkjgkjhiuyiu

我的泪为谁飞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上个图啊 楼主

网友:
可以讲的 更 清楚点的

网友:
这种问题也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