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楼主(2016-04-04):
触发电源灯瞬间就灭掉  主板发出哒的意思    电流表短路的指示灯也会亮一下就灭    说明有短路      有无师傅遇到过   各电感都打过阻值无发现短路   3v 5v后级也无短路

网友A:
公共点短路了。

网友:
公共点阻值正常吗

网友:
看usb口短路没有

网友:
这明显的是 加电之后产生的电压有短路 你查一下转换的 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短路了。

公共点短路不会触发吧

网友:
都可以触发      3v5v供电都正常   不会出现公共点阻值不正常吧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后级 短路   仔细 测测  后级电路

网友:
如果公共点没短路    仔细看下是不是哪里连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