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做修个长城电源,分享下经验

楼主(2016-04-04):
长城hp-2800dy电源维修
今接修一只长城ATX电源、故障为短接绿线(PS-ON)电源无输出,量得+5VSB正常,拆机目测无元件明显烧坏。该电源由TL494+LM339组合,断开TL4944脚并且飞线到GND,上电后输出正常,缩小故障范围为LM339相关电路。反复测量发现,短接PS-ON接地时TL494的第4脚仍为高电平4.2V左右,第4脚经过两只二极管连接到了两个地方LM339的第2脚(低电平正常)、Q7_ A1015C极(4.8V左右,正常为低电平)。A1015PNP三极管C极要输出低电平那么B极要为高电平才行,测量B极为3.7V左右不正常(正常应为5V左右),B极经过一只10K电阻连接到了Q8_C1815C极(测量电压为1.7V左右)C1815B极为低电平,Q8截止C极由30K上接电阻R30连接到+5V,那么C极应该为5V才对,怀疑Q8击穿漏电,拆除Q8后测量原C极仍为1.7V,继续拆,当拆掉D28C极电压恢复5V,电源已经有输出了,装回Q8,更换D28后故障修复。

网友A:
换掉二极管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掉二极管好的?

对、就一只IN4148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就一只IN4148坏了

实地学员什么都会修 我们这些没去的 好后悔

网友: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维修

网友:
有大师没有给培训培训吧

网友:
不错呀!我的理论资料有点缺!

网友C:
和长城300P4一样的电路,通病是分压电阻坏,大电容鼓一个

网友:
ATX电源的开启电路分析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地学员什么都会修 我们这些没去的 好后悔

神姐,我当年学徒的时候没事也自己拿电源出来修,修好了就是经验。

网友:
学习了 对这方面相当薄弱

网友:
只会用不会修

网友:
看见电源就犯愁,有技术,有耐心

网友:
不敢动电源的啊。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就一只IN4148坏了

这只是烧短了还是开了?

网友:
很久没玩电源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新的 又能赚点钱

网友:
可以的啊 对于大神就是小菜下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实地学员什么都会修 我们这些没去的 好后悔

风神姐姐不是实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神姐姐不是实地的???

我哪里都不是

网友:
正好要学习 硬盘呢 谢谢  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精准,现在都没人修电源了。

网友:
美女高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长城300P4一样的电路,通病是分压电阻坏,大电容鼓一个

长城电源电阻坏的我遇到过好多。但是换电容电阻后也用不久。轮到别的地方 坏了。

网友:
受教了,现在对电脑的电源还不太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