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L 原来是开机PE掉电有个VT1323SF发热换后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4-04):
联想E49L 原来是开机PE掉电有个VT1323SF发热换后不出CPU供电 2组VT1323SF 都换了故障依旧 无果了都拿了个四个玻璃芯片了 垃圾的很

网友:
机器丢了3天了 是不是这个玻璃芯片非常难焊接

网友:
这个很好换啊,,你肯定没有换好

网友:
温度太高 焊死了吧

网友:
换了后不得是没换好,多换几个

网友:
应该是没 换好   可以铲了重植

网友:
这种要多试几个,有可能拿来就是个坏的。

网友:
值球成有铅的再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