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电阻

楼主(2016-04-04):
这两个电阻阻值多少?

网友:
色环都看不到,,,,,

网友:
拆下来,看看色环,你就这样怎么知道?

网友:
自己去百度色环电阻阻值计算方法很简单的

网友:
黑0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之前学过的,

网友:
  五色环电阻计算器可以根据颜色确定阻值,也可以根据阻值确定颜色。这是一个5环色码电阻计算器,如果是4环电阻,可以忽略第1环,即第1环不理会处于默认状态,只需选择2-5环颜色代码即可。点击相应颜色后下端即可实时显示出相应阻值。另外,右侧下拉菜单中列举了一些常见规格的标准电阻,选中后即可在左侧显示相应颜色代码。电阻的色标法的规则是:棕1 ,红2, 橙3, 黄4, 绿5 ,蓝6, 紫7, 灰8, 白9, 黑0,金5%  , 银10%, 无色20%。分为四环第一,二为直读第三环为零的个数(科学计数法十的次方数),最后一环是误差范围。

网友:
把电阻拆下来吧,不然看不见的

网友:
色环电阻 拆下来看下 分别颜色是什么

网友:
看颜色,然后网上有色环电阻的自动计算公式

网友:
随便找个电源拆开跑下线路就知道个大概了

网友:
可以来个侧身照、、、、

网友:
色环电阻值,可根据色环读出。

网友:
不知到哦  去找个pdf啊

网友:
电源的型号是什么呀?你告知的越多,就越容易获得帮助。

网友:
多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你拆电阻下来拍照,这样看不到色环。无法计算。

网友:
斜着拍,或者你自己百度色环,什么颜色都有多少组织

网友:
百度啊 百度啊 百度啊

网友:
迅维神器呀楼主,些时不用更待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