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1-472 不触发

楼主(2016-04-04):
故障            触发掉电 二次不触发
现象待机       0.00
一看处理器  I5 4代  头就大了。这机器要是坏个大件肯定没有。没办法同行送过来的。只好修了。过目了一下板子没有进水的痕迹 。从现象分析,应该是短路。不然的话二次应该是可以触发掉电的。先从待机触发。果然有个管子短。但是小管不好拆,容易拆短。把电感翘起。果然,不是他的问题。旁边有个电容测量也是短。还有一个EC旁边的小电容也是短。难道EC挂了。可别 。最后烧机打发伺候。果然就是EC旁边的那个小电容短了。

网友:
有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今天也修到这机子,不过我的是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