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1开机掉电

楼主(2016-04-04):
最近修的DELL机器比较多,貌似是DELL机器故障的高发期啊。最近几天修到的DELL机器不下10台了。单是DELL3421的机器就有4台。一台是不开机的,刷BIOS解决就不多说了。还有一台是ECRST#信号是0v。在上篇中已有提及,也不多说了。还有一台到现在还在那躺着呢,怀疑是南桥挂了,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去换。今天要说的是今天下午修的DELL3421的机器。故障是通电自动触发到0.3几掉电,掉电后无法再次开机,先声明一下:这台机器维修过程中走过弯路。首先是按不开机修的。按不开机时序我是直接找PM_PWRBTN#的,按开机有跳变,说明EC待机正常,但是PM_SLP_S4#和PM_SLP_S3#没有电压,一直是0v。说明南桥没有正常工作。但是后来又想0.3几掉电会不会是CPU电压没有出来啊。(由于是集显且是板载的,所以有这个想法)于是乎就找CPU供电,如图: 测试发现开启信号VR_ON没有,而VR_ON是D85V_PWRGD,继续往前发现0.85v没有。如图: 所以D85V_PWRGD没有发出来。导致CPU开启信号没有。再测发现0.85v的开启信号PWR_VCCSA_EN也没有,这个信号是1.05v的PG。难道1.05v也没有吗、找到1.05v供电芯片。如图: 再次确认1.05v确实没有。而还是一样开启信号没有。而这个开启信号是1.5v的PG 给的。这就是说内存供电也没有。一测,不负众望,确实没有,一打内存电感对地值,尼玛1欧,短路的节奏啊,上烧鸡大法,芯片发烫,拆下芯片阻值正常了。一看芯片TPS51216,貌似有一个,找出来换上,开机电流一路小跑,到此修复啊。由于是渠道的机器,只有一块主板,亮机图就不传了。

我想说的是,如果一开始就查主板各路供电的话会减少不少的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是开机掉电的通病吗??我维修过几个是刷bios就ok的!!!

我这个刷BIOS绝对不行,内存供电都对地了

网友:
51216这个容易坏

网友B:
版主,如果第一时间打下对地值,是不是不会走这么多弯路。

网友C:
内存供电都没有,电流没有这么大啊?是不稳定吧?

网友:
不会吧,值都没有打就上电去搞,搞一圈又回来

网友:
Dell机器确实不咋滴 维修的很多

网友:
这是第二次换51216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如果第一时间打下对地值,是不是不会走这么多弯路。

谁说不是呢。老早的量下各大供电也不至于走弯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供电都没有,电流没有这么大啊?是不稳定吧?

所以电流上去就掉 了

网友:
还是解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