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UI43 HUX409 键盘灯亮不显。

楼主(2016-04-04):
神舟UI43 HUX409  键盘灯亮不显 ,这个是超极本,内置电池,这机器把里面的电池拔了,单用我的可调电源不能触发,好吧,不管它,接上电池,和可调电源,显示电流1.0A左右,(应该是在充电),触发到1.6左右,键盘灯亮,屏不显,换了屏度了还是一样。没办法,先上迅维查查看有没有相同故障的。找了半天没有。但有其他问题加焊桥好的。不好管他,上三班斧,放BGA加焊桥。清理干净装机,亮了,但是屏上红绿蓝交换显示。联想到之前拆过屏试过,果断把屏线重新插了下,亮机了。到此故障修复。没什么技术含量。这个机器应该桥没有和铜管直接接触,感觉是通病。希望下次碰到相同问题的朋友能秒杀。

网友A:
   楼主说的键盘灯是指大写灯吗

网友B:
是没有插好嘛

网友:
几代的桥,怎么想着去加焊桥

网友:
遇到几次了屏上红绿蓝交换显示是屏线没插好

网友C:
该显不显,我都先用风枪吹显卡,如故是显卡空汗90百分之90都会亮,

网友D:
应该是显卡BGA吧 四代的u可不好bga啊

网友E:
神舟UI43 HUX409桥易空焊,楼主提醒了。

网友F:
应该是显卡BGA吧

网友:
3板斧是加焊桥的意思么

网友:
BGA还是确定后在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键盘灯是指大写灯吗

是的。大小写切换,硬盘灯也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没有插好嘛

加焊之后红绿蓝交替是屏后面的排线松了,因为之前换屏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显不显,我都先用风枪吹显卡,如故是显卡空汗90百分之90都会亮,

恩,这个方法我也经常用。这个机器CPU和桥加吹了试过但是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显卡BGA吧 四代的u可不好bga啊

这个机器是集显的,显卡集成在U里面,但是要经常桥输出到屏,所以那加焊桥的。你可以看下架构图。三代I3 的CPU。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神舟UI43 HUX409桥易空焊,楼主提醒了。

这个机器设计很奇葩,铜管都到桥上面了,但是那块空出来不和桥接触。而是放的一个硅胶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显卡BGA吧

给你看下其他机器的架构图,独显和集显都是通过桥输出到屏的。

网友:
我也喜欢三板斧 先干了再说  不行再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设计很奇葩,铜管都到桥上面了,但是那块空出来不和桥接触。而是放的一个硅胶垫。

新机器设计上的缺陷,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