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显示器一半正常一半白屏哪坏了还值得修吗?

楼主(2016-04-04):
显示器一半正常一半白屏哪坏了还值得修吗?

网友:
屏线  程序 都弄过还是这样的话 那屏大概坏了

网友:
如果是屏坏了,哪就没价值修了,你这屏坏几率达95%。

网友:
这还修啥呀,,,,,,,

网友:
基本上屏坏了,报废吧!

网友A:
我也有一块  换灯管的时候不小心压碎了一角玻璃  4CM 。。。不正常

网友:
屏坏了 没价值了

网友:
屏边上的驱动芯片应该搞坏了,是折屏坏的吧?

网友:
发过去让风神师姐修吧,她修屏好有心德

网友:
报废把 98%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报废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屏坏了,修复几率为0

网友:
屏坏了基本报废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块  换灯管的时候不小心压碎了一角玻璃  4CM 。。。不正常

所以说换灯管有风险,拆屏需谨慎,换灯管报价不能太低

网友:
屏坏了,这种只有专业修屏的才能修

网友:
屏坏了。楼主不要修了。

网友:
现换个屏线试试,。,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换个屏线及驱动板,还那样的话就拆件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