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昂达滚珠王600银牌二代额定400W主动式电源

楼主(2016-04-04):
今天又拿了个坏的来修,先通电不启动,拆过来肩保险丝已經发黑,修电源的都知道什麼原因了吧!再往后查发现整流桥已經击穿短路,再测开关管的MOS也有一只已經击穿,把开关管拆下看了下型号是WEP840的,手头没有这型号的管子就索性把这个和另一只好的一起换成了之前自己网购的26N60的管子,再换上250V10A保险丝,再另外一个报废的500W电源板子上拆了个整流桥换上,然後在100W灯炮有保护的情況下上电,灯炮闪一下,心里暗喜,应该好了,用镊子短路绿黑线没反应,用万用表直流20V挡测试待机SB5V电压正常,自己心里清楚这是前級高压部分没有启动,大致看了一下附近的保险电阻均无开路,这下确定肯定是无FPC信号,目测板后面有个10脚双排引脚的IC,因上面涂了三防漆看不到型号,用万用表二极管挡对各个引脚对地打阻值,发现第一脚对地短路,查线路发现1脚是它的工作电压脚,确定这个IC短路,直接拆下,因不知道型號,找了一个和这个IC各个引脚功能相同的另一报废板上拆下的换上,再打阻值正常了,通上电灯泡一亮熄灭,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了,正常启动了,用万用表测各组电压均正常,在上机测试2小时后无问题,此电源维修完毕,语言表达能力不行,请谅解,只求与各位师兄共同学习进步!谢谢!

网友:
做工还算可以,,,,,,,,

网友A:
楼主修ATX电源有一套啊,以后遇到问题向你请教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ATX电源有一套啊,以后遇到问题向你请教喽!

请教不敢当,大家互相学习了!我已经修好有100多个电脑电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不敢当,大家互相学习了!我已经修好有100多个电脑电源了!

恭喜了,发大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了,发大财了!

都是小钱发不了财呀!

网友:
我手上有一个劲翔700,芯片烧了,它是PFC芯片与主供电二合一的那种,找不到芯片来换,电源修不了。。。个人喜欢航嘉那种设计,分离式,主动PFC挂了可以去掉,一样可以用。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啊!我搞了好几个都没有成功,前级高压还是看不出电路来。

网友:
那个IC的型号怎么不发上来啊?昂达的电源感觉质量一般。

网友:
修这玩儿,有技术,还得有耐心

网友:
正好要学习 硬盘呢 谢谢  楼主的分享

网友: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不错,高手,已修了一百多个。

网友:
你是我心目中的高手

网友:
确实高手,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