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11R不触发

楼主(2016-04-04):
接机DELL M411R接电流电0.00A,感觉保隔或待机问题,同行的报价80元,快下班了火速拆机。
测公共点19V 到了,再测待机没有3V,5V 一找没有这个图纸。迅维找也只有DAR02MB38D0的图纸跟主板DAR02MB26D0的元件对不上,但待机芯片是一样的也可以参考。
经测LDO输出正常,3v5v开关没有。这两个开关还由不同的信号控制。图纸对不上有点麻烦了。迅维一找还真的不少这个问题,没什么解决方案。开始测RTCCELL的电压明显很偏低以为南桥RTC电路问题又查半天,上迅维下了个BIOS刷上还是老样子,这个分花得有点习痛呀、没办法下班了,回去整理思路没办法明天只有干EC了。上班马上开搞,顺利找到8518E搞上呵呵待机0.01变化再测待机有3V没5v, 5V受EC控制的,只有再刷回原来的BIOS试试了。

  刷好上电,电流跳变正常,接屏亮机。

  看了几个贴遇到不触发的,又没图纸不知怎么搞。总结一下DAR02MB26D0 这个待机条件比后来的参考。
           待机未触发前就要有3v,5v出来。5V的开关由EC的ALW_ON控制。如果LDO出来,没5V开关,刷BIOS不行的情况下换EC的成功率很高。
    正常情况下插入适配器,左下角的D12发光指示灯要一下亮再灭,应该待机就正常了。

     各位朋友请小手一抖 加点分!!

dell 411r 板号:DAR02MB26D0:REV

附上亮机bios
dell 411r 板号:DAR02MB26D0:REV;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记下来了

网友:
待机未触发前就要有3v,5v出来。5V的开关由EC的ALW_ON控制。如果LDO出来,没5V开关,刷BIOS不行的情况下换EC的成功率很高。
    正常情况下插入适配器,左下角的D12发光指示灯要一下亮再灭,应该待机就正常了。
————总结的不错!

网友:
迅维给你提供了 图纸 BIOS 案列
你也丰富了迅维的资源

经验不错 加分

网友A:
经验就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就是慢慢积累的

是呀,维修就是要多总结记下来,下次就能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