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检测中不认硬盘

楼主(2016-04-04):
这事什么情况

网友:
解决了,对不住了,时间长忘了,BIOS硬盘格式望了

网友:
硬盘格式不对吧?

网友:
调下硬盘模式  有些在机器在MHDD界面就是无硬盘选项

网友:
硬盘格式,还有可以插另外的串口也行

网友:
MHDD里面要把硬盘模式调成IDE模式,AHCI检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