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02CA 主板里面板号X402CA 2.1 不触发秒杀BIOS+点位

楼主(2016-04-04):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今天清明节 没去上坟,在店里查前几天一台联想垃圾B470机器。
来了一个帅哥,拿着一台白色的(华硕X502CA )说开不了机。

直接拆机,主板照片

故障是不触发 按开关没反映 电流0.015.

测试主板3V 5V 。测试结果为:(3V -0V)(5V-5V) 3V不正常我直接刷的BIOS 3V出来了 但是还是不触发。我直接把COMS电池拔下,自动触发了,电流0.6左右 接屏 直接暗屏。

暗屏 自动触发。想了想 还是EC这边问题。
直接找到了PWRSW# 高低高没错 他是一个10K的小排阻 另一个信号是LIDSW#,
测LIDSW#0V, 另一边是3,3V。这时我直接断开一个电阻。

去的信号也不多,看是EC拉低还是其它路拉低了。
断到了一个电容(C6935)之后就出来了3.3V。
正常了 开机 接屏 OK交货。送上BIOS 点位。不对都是要分 嘿嘿。麻烦有分的给点分拉。谢谢了迅维的兄弟门

X502C X402CA REV2.1.rar

网友:
还是修个人的机器好修

网友:
楼主很果断呀,暗屏怎么想到ec去了

网友:
思路清晰,推理到位。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
兄弟给你加了

网友:
LID引起的暗屏  asus这板若无点图估计需要费时间了

网友:
今天 我也修这板,呵呵

网友:
学到了 这机器我好像也遇到过 不过没好

网友:
吴总,雄起!!!!!!

网友:
楼主高手哦,理论知识学习的好哦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1会导致不上电   2拔掉CMOS电池强制上电会导致屏暗    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只有 LID_SW#

网友:
华硕很多BISO问题

网友:
lid信号引起的暗屏不多见

网友:
我以为BIOS可以搞定啦

网友:
好手段,学习了

网友:
路过学习1!!1!!11111!11

网友:
路过学习 下次修起来就容易了

网友:
告诉在民间呀

网友:
正好需要 下载看看

网友:
楼主在吗  你发的BIOS 有两个 哪一个是可以用的

网友:
x402c  外面型号,一样吗

网友:
来楼主这找点思路

网友(2016-09-06):
楼主好人也。正需要这个

网友(2017-03-07):
楼主技术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