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CPU高温

楼主(2016-04-04):
刚开始是掉电,也是高温,现在是不掉电了,就是CPU高温,bios刷过还是那样 HM55的 CPU换过一样
cpu
掉电

网友:
CPU供电、CPU使用率、CPU散热器,三板斧~!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高温有多高 楼上正解...

网友:
高温是用的什么测试软件 若这是高 机器有何异常?
可以考虑下U的供电

网友:
你用手摸热不热,别看那垃圾软件的,用手摸,用唇亲,才是正确的方法

网友:
系统或CPU的问题

网友:
弄很好的硅胶试试

网友:
弄很好的硅会不会是散热器问题哦

网友:
只要你跑3D不掉电 温度肯定就不高

网友:
难道是散热器坏了?说一个奇葩的事情,我曾经修到个机子,被当成疑难杂症来处理的,经手了好几个师傅都没修好,就是高温,进系统没一会儿就掉电,再开掉电时间更短,到我手上后,我开机一摸散热器,这不散热器坏了嘛!,CPU那部分烫的不行,鳞片那部分没温度,明显是热管坏了嘛,换个散热器,就这样修好了,你说奇葩不。

网友:
是不是电压只有一项电压,不是两项电压供电CPU啊

网友:
如果散热器没有坏 看看CPU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个 高温关机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