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不触发!硬开也不触发…求助大师们

楼主(2016-04-04):
图片没办法上传,因为用砖头上的【迅维】,故障是这样的,客户拿来10块华擎的主板丿,故障都是不触发,硬开也没反应,开机有3.3V,5V,就是不触发,吹过网卡,一样~用表笔转了一圈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三把斧),本人是新手…看不懂的!实在不好意思!望指正

网友A:
H61以上的主板(包含H61)有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和主待机电压。这两个必须正常。缺一个也会不触发。

网友B:
待机条件查一下啊!桥的供电,时钟,开机针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硬开都开启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条件查一下啊!桥的供电,时钟,开机针电压都正常吗?

深度?求点

网友B:
h61h2-m7_v1 主板工作原理分析
1.VCCRTC实时时钟供电
BT电池3V电压过R193电阻,进D11的1脚,从3脚输出+RTCVC,给PCH的VCCRTC脚供电。
2.RTCRST#实时时钟复位
+RTCVCC送到CLR_CMOS跳线,经跳线帽到2脚,通过R87上拉,MC29延时得到3V的RTCRST_L信号给PCH的RTCRTS#脚。
+RTCVCC另一路通过ER29上拉,BC103延时得到3V的SRTCRST_L信号给PCH的SRTCRTS#
3.实时时钟晶振
PCH得到VCCRTC、RTCRTS#后,自身给32K晶振供电,晶振起振产生32.768KHz频率给PCH。
4.插上ATX电源,电源输出待机供电5VSB_ATX,通过QN10降压得到3VSB_IO电压,给IO芯片的3VSB脚提供待机供电,使IO的相关模块开始工作。3VSB_IO另一路给前面板接口6脚的开关信号上拉为高电平。
5.短接开关产生高低高跳变开关信号PWRBTN_,过R351后改名为-PWRBTN,送到IO芯片75脚。
6.IO芯片得到-PWRBTN信号后,从16脚输出低电平5VSB_CTRL信号,5VSB_CTRL过电阻R337送到MS1的4脚,使MS1的3/56脚导通,给主板送出5VSB待机供电。
7.5VSB通过U18(ADJ1085)降压输出3VSB待机供电。
8.3VSB送到PCH,给PCH的待机供电脚VCCSUS3_3提供供电,并且给深度休眠供电脚VCCDSW提供供电。3VSB同时送到IO芯片的SYS_3VSB脚提供待机供电。
9.IO输出待机电压好信号RSMRST_L,通过R275上拉为3.3V高电平,一路送到PCH。另一路过R276后送到PCH的DPWROK脚,表示深度休眠供电正常。
10. IO从72脚输出高低高跳变-PWRON信号,送到PCH的PWRBTN#脚,请求上电。
11.PCH输出SLP5_L、SLP4_L、SLP4_L信号,通过电阻上拉为3.3V高电平,SLP3_L改名为-SLP3,送到IO芯片71脚,表示允许上电。
12.IO从76脚输出持续低电平的-ATX_PSON_IO信号,送到ATX电源接口拉低绿线,使ATX电源输出+12V、+5V、+3.3V等主供电,完成上电。
这是某高人总结的,我只不过是转发而已!

网友:
你说的硬开是直接短接绿线与地吗?如果是这样还不通电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主板上存在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61以上的主板(包含H61)有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和主待机电压。这两个必须正常。缺一个也会不触发。

那绿黑应该能开吧?

网友D:
强行触发不了肯定是短路保护了  不会是CPU供电短路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绿黑应该能开吧?

你强行触发能有用吗,又不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绿黑应该能开吧?

你先查一下,是否有短路,如果没有,就按照不触发的维修思路去修,切记,H61以上的主板与双桥的不触发维修有点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h2-m7_v1 主板工作原理分析
1.VCCRTC实时时钟供电
BT电池3V电压过R193电阻,进D11的1脚,从3脚输出+ ...

强大的迅维,太牛了!不服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强行触发能有用吗,又不是短路引起的。

就是强开都不行,这才是我找不了原因,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行触发不了肯定是短路保护了  不会是CPU供电短路了吧

我拔了12V这边也没启发,我表笔量了CPU供电这一片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查一下,是否有短路,如果没有,就按照不触发的维修思路去修,切记,H61以上的主板与双桥的不触发维 ...

好的谢谢你的,新手的确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绿黑应该能开吧?

不能,如果能的话,那是好好维修的了,就是硬开都不行,我才没有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强行触发能有用吗,又不是短路引起的。

求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
你测量下电源接口的阻值,看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按照不触发的思路去维修。

网友:
什么叫硬开,直接搞 ATX 绿线短接? 这样都不开机 估计板有短路的地方哦

网友:
主板短路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H61以上的主板(包含H61)有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和主待机电压。这两个必须正常。缺一个也会不触发。

可以详细的讲下吗?本人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详细的讲下吗?本人新手

找到你这个主板的图纸,一看就知道了。不然的话,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详细的讲下吗?本人新手

找到你这个主板的图纸,一看就知道了。不然的话,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