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独显改集显背光亮不显示

楼主(2016-04-04):
Y450独显改集显啥子都改好了背光亮不显示  没图像  我查了没LVDS信号    供电都改好了   求助啊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无语中    那位大神出来指点指点哈

网友:
接喇叭 有开机的声音     背光也有开机的动作   屏确定是好的

网友A:
不知是怎么改的,是断了供电,还是折了显卡?

网友B:
你是根据什么改的,应是改的方法不正确或不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怎么改的,是断了供电,还是折了显卡?

拆了显卡  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根据什么改的,应是改的方法不正确或不全。

我完全参照论坛上那位改成功的改的  结合图纸   决对没改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完全参照论坛上那位改成功的改的  结合图纸   决对没改错

始终不出LVDS信号   其它都可以了  R191供电我也接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拆了显卡  改的

要看LVDS的通道,从显卡处改到桥这边来。

网友D:
lvds信号没出来,首先你刷对bios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LVDS的通道,从显卡处改到桥这边来。

自带gm45的桥   从显卡改到桥这边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lvds信号没出来,首先你刷对bios了么

刷了好几个了   还是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8546-1-1.html     参照  这个上面改的  决对没改错

网友E:
是不是lvds桥的供电模块少电压啊,这板换显卡成功率很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lvds桥的供电模块少电压啊,这板换显卡成功率很高

感觉像是  原来是 打驱动蓝屏 死机  卡  等   能亮机 不打驱动正常   从置还是这样   怕发芯片回来  换了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  原来是 打驱动蓝屏 死机  卡  等   能亮机 不打驱动正常   从置还是这样   怕发芯片回来  换了 ...

R500 的电阻要从原来的 10K 改成 100K 。注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R500 的电阻要从原来的 10K 改成 100K 。注意了吗?

改了  还是一样

网友G:
y450的主板好多种哟。。。我有一台独显进水的已经报废了!主板有点小贵

网友:
引用 网友G:
y450的主板好多种哟。。。我有一台独显进水的已经报废了!主板有点小贵

买了块坏板100块回来搞好了

网友H:
这个我也没改过,想知道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也没改过,想知道结果

放弃了  发了个坏板回来把坏板修好了

网友:
咋不直接换显卡

网友I:
屏数据线的电阻还需要改吧

网友J:
我上次也改了一个 也是这样最后推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屏数据线的电阻还需要改吧

肯定改了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上次也改了一个 也是这样最后推掉了

改到最后一步出现这样子  最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