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好机备份的BIOS

楼主(2016-04-04):
    接一台联想Y410P 板号NM-A031。客户拿来时机器是不开机,CMOS电池旁烧坏几个电容,叫朋友帮忙修好后备份下来的BIOS资料。 Y410P

网友:
发帖不易鼓励鼓励

网友A:
cmos电池旁烧坏几个电容 ?这故障要是说下就更好了 感谢分享 鼓励发帖 加分了 转移到BIOS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电池旁烧坏几个电容 ?这故障要是说下就更好了 感谢分享 鼓励发帖 加分了 转移到BIOS版

这板因为没时间,交给一个朋友帮我修的

网友B:
我现在有一台,装不进系统,解压进会蓝屏。硬盘和内存都换个还是一样。不知怎么搞。

网友B: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的,ghost完系统后,系统解压时就会蓝屏,遇到过的,是如何解决的,请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的,ghost完系统后,系统解压时就会蓝屏,遇到过的,是如何解决的,请说一下,

什么型号的机器,如果新款的机器有些要调BIOS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有一台,装不进系统,解压进会蓝屏。硬盘和内存都换个还是一样。不知怎么搞。

有些新机设置比较麻烦,给个例子你参考http://club.lenovo.com.cn/thread-300291-1-1.html

网友B:
这个确定和设置没关系的,这个型号的机器已经用同一设置装过很多台。就只有这个和蓝屏,内存和硬盘都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定和设置没关系的,这个型号的机器已经用同一设置装过很多台。就只有这个和蓝屏,内存和硬盘都换过。

什么型号的机器呢

网友B:
就是y410p的啊,和你的那一台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y410p的啊,和你的那一台是一样的。

你可以这样,安装里GHOST完了不要解压,跳过驱动解压这一步,然后看能不能通过,能进了系统再来打驱动,一个一个驱动安装排除,看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如果有CPU就更换一个试

网友:
这个可以肯定是硬件的问题了。安装纯静版系统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