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50外接显示内屏暗屏

楼主(2016-04-04):
外接显示器有用  ,内屏没有 但是能看到很暗的图像 是没有背光吗? 测了下怕平线接口的电压   BRIGHTNESS_CN 在只有0.6v,   LCD_BLON_ON是0v  这两个正常吗?  其他如图上所示  不知道都正常吗  请直接 没修过这一个块

网友A:
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正常啊

要多少啊      是ec 发出了的     能拉线上3,3v 强行开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多少啊      是ec 发出了的     能拉线上3,3v 强行开启吗

先强行给个3.3试下 这个是背光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强行给个3.3试下 这个是背光开启

明天去店里试试

网友C:
嗯祝你好运 其实暗屏的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背光开启3.3.试试

网友:
lcd的开启是3.3v  你查一下来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祝你好运 其实暗屏的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

强行拉电还是暗屏 。 THER_SCL插上屏只有2.4v   不插3.3 v  测了屏的电路很多个2.4v  是不是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启和亮度调节链一起试试

亮度的电压  不固定吧 ?也要3.3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行拉电还是暗屏 。 THER_SCL插上屏只有2.4v   不插3.3 v  测了屏的电路很多个2.4v  是不是不对啊

就暗屏而言 你至高电平后 通电测试 是否拉低

暗屏重点监测背光开启 亮度条件 供电 这个几个相关信号

网友E:
和休眠信号有没有关系

网友:
暗屏应该不难吧

网友:
我记得以前也修到过这种情况,最后换个EC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休眠信号有没有关系

外接有啊    休眠外接应该不会有吧

网友:
不正常,楼主需要好好学习下,都看点资料。

网友F:
兄弟 这个不正常的 LCD_BLON_ON怎么会是0V呢,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 这个不正常的 LCD_BLON_ON怎么会是0V呢,查下

是啊  拉了3v过去  还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暗屏而言 你认为至高电平后 通电测试 是否拉低

暗屏重点监测背光开启 亮度条件 供电 这个几个相关 ...

屏的电路中 有个D5是什么管 啊?   如图几个电压 2.4v   0   ,   7.7v   怀疑2.4不正常

网友:
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0V不正常啊

网友G:
强拉个3.3V过去
hehui317789
拉过了不行,供电开启都有了 是屏坏 么 就是没屏换着试试
详情

网友:
接个3.3V背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强拉个3.3V过去
拉过了不行,供电开启都有了 是屏坏 么 就是没屏换着试试

网友:
EC发过来的 背光开启 断开 直接强拉

网友:
这个不正常啊

网友:
这种板上没开启的暗屏可以给它强拉 板上正常就要修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