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31无复位维修【无复位维修思路】

楼主(2016-04-04):
品牌:盈通G31
故障:无复位
无复位的维修思路:ATX电源输出正常后,灰线5VPG给到IO,主板在各大供电正常的之后,IO得到ATXPG且自身条件正常发出PWROK给桥(有些板ATX的PG没用,直接由3V给桥这个PWROK脚一个上拉),CPU供电正常后由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MPWRGD(有的叫VR_RDY)经电路转换一路给到桥,一路去开启时钟芯片,桥在收到IO的PG与VRMPG后且自身的供电时钟正常就会发出复位。(电源IC发出的PG一般都会经过电路转换后给到桥,没图纸的情况下,在电源IC的PG脚能测到有PG信号发出,也不一定会到达桥,判断电源IC的PG有没有到桥的方法是,上假负载在CPU座旁边找到CPUPG的焊点,一般桥收到电源IC的PG后才会发出CPUPG,当然不是绝对的)。
触发上电无复位

测量CPU电源管理芯片2脚PG正常

由于IO发出的PG脚有两个,没图纸我也不清楚那一个是给南桥的PG,所以只能两个都量一下
测量此IO的32脚PWROK1正常。

测量此IO的78脚PWROK2也正常。

找到此板时钟,测量时钟旁边的电阻发现都没有电压,
示波器测量也无波形输出,量时钟供电及14.318波形正常。
查时钟开启信号,不同时钟芯片开启方式不同,在时钟芯片旁边看到两三极管
测量一三极管C极与时钟芯片相连,B极与另一三极管C极相连,确定是高电平开启
开启方式自画草图如下:

测量Q3 B极发现VRMPG的信号已经过来

测量Q3 C极时发现C极还有0.6V的电压

由于Q86 B极是受控于Q3 C极,所以Q3 B极也能测到同样的电压

测量Q86的C极电压为0V,说明Q86是正常的。

Q3为NPN型三极管,在B极得到电压后就会导通拉低C级电压,
而B极得到电压后并没有拉低C极电压,判断Q3损坏,直接更换。

更换Q3后开机正常跑码

接上显示器,显示正常,故障修复。

网友:
超级版主修板速度果然快,q3损坏应该是ce级之间测试阻值开路,这里也可以短接本身ce级判断后级连接q86故障。

网友:
非常清楚的维修思路,,,,

网友A:
原来是时钟芯片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原理讲解很到位,新手的好教材。

网友:
盲修要功底啊

网友B:
凤大哥,这个是没有时钟,供电 时钟  复位,也要按时序来。

网友:
好神奇,能这么精准的找出故障点,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学到...

网友:
我看到你的悍马了

网友:
修这个思路非常重要 按时序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凤大哥,这个是没有时钟,供电 时钟  复位,也要按时序来。

反个思路来理解就行cpu电源管理芯片2脚pg信号开漏输出正常同时也代表cpu核心供电工作正常,即前面单元电路主供电输出也是正常状态

网友C:
城主:应该是Q86B极受控于Q3C极,所以Q86B极也能测到相同电压。

网友:
无图纸,能如此精准定位故障,理论太强大了。PS,字很不错,刚劲有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城主:应该是Q86B极受控于Q3C极,所以Q86B极也能测到相同电压。

可以这么理解,Q86要是同时损坏的话,当本身B级为0.6V高电平时候,C级工作上拉电压3.3V是不会被E级接地拉低的。

网友E:
叫你教我又不教 思路那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时钟芯片没有开启信号

时钟没有开启信号,相当于PCI和PCIE插槽B16和A13.14脚时钟信号工作电压也不会测量到,同时南桥已经收到VRMPG信号本身复位工作条件是满足的。

网友:
LZ  赢在强大的理论  加冷静的思维

网友:
楼主真是。太厉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时钟没有开启信号,相当于PCI和PCIE插槽B16和A13.14脚时钟信号工作电压也不会测量到,同时南桥已经收到VR ...

这里时钟没有开启信号,CPU时钟电压照样能测量到。

网友:
PWROK是什么

网友:
IO工作发给南桥的复位电源好信号。

网友:
这里也可以拆掉Q86修复故障。

网友F:
666原来是时钟芯片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666原来是时钟芯片没有开启信号

时钟芯片没有开启信号就是本身没有开始正常工作

网友:
这里cpu pg信号应该是cpu核心供电正常电源管理芯片对应引脚内部开漏输出的。

网友G:
npn的三级管损坏 导致无时钟开启

网友:
没有复位,楼主竟然不测供电时钟,直接半路往后推。这也许就是高手和一般人的区别啊

网友:
楼主,看你的贴真是一种享受,和一种高高的仰望。

网友:
PWROK=POWER OK=电源 好

网友:
思路清晰,加深学习

网友:
楼主说的非常清楚,思路清晰,修板就容易了

网友:
这样的g31板子我都懒得修了

网友H:
无复位的板子最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无复位的板子最难修了

无复位,有图纸的板子是很好修的,最不好修的就是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不跑码,还有就是不定时蓝屏死机

网友:
楼主理论如此牛逼佩服,什么时候才有你这样的水平哦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D:
引用 网友G:
npn的三级管损坏 导致无时钟开启

其实就是内部开路内阻变大导致

网友:
厉害呀,有技术且细心

网友:
时序背得很熟,理论很扎实,我的学习榜样

网友:
桥先有供电,在收到io  cpu的pg. 在得到时钟,桥啥时候读bios

网友I:
由于Q86 B极是受控于Q3 C极,所以Q3 B极也能测到同样的电压:   这个不理解

网友J:
楼主的技术很历害,修板都是秒杀的,问一下,这么小的脚,连看都看不清,测量时不怕手抖一下就短路吗?我都用放大镜把表笔放好上面再上电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内部开路内阻变大导致

估计是的吧

网友:
看看BIOS有无片选   很有肯是Q17  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技术很历害,修板都是秒杀的,问一下,这么小的脚,连看都看不清,测量时不怕手抖一下就短路吗?我都 ...

只要测量不碰到芯片其它引脚就不会短路如果信号与供电脚相碰就会引起你说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由于Q86 B极是受控于Q3 C极,所以Q3 B极也能测到同样的电压:   这个不理解

反个思路理解就是q86本身控制级工作高低变化受q3本身饱和导通和截止状态变化控制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技术很历害,修板都是秒杀的,问一下,这么小的脚,连看都看不清,测量时不怕手抖一下就短路吗?我都 ...

脚太密看一下引脚外部有没有走线,有走线刮开量走线,表笔用尖的细点的一般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个思路理解就是q86本身控制级工作高低变化受q3本身饱和导通和截止状态变化控制

明白,谢谢

网友:
城主 出手必须精华啦,,,您老人家很久没发帖啦!

网友:
看贴学习,感觉高手就是高手,有图有真相,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K:
脚太密看一下引脚外部有没有走线,有走线刮开量走线,表笔用尖的细点的一般不会

这是种好方法。

网友L:
之前遇到一张盈通的也是时钟缺开启,只测量到相连的电阻,找不到三极管之类的,也无图纸。直接飞3.3V过去无果。放弃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之前遇到一张盈通的也是时钟缺开启,只测量到相连的电阻,找不到三极管之类的,也无图纸。直接飞3.3V过去无 ...

你这样飞线时钟芯片早就挂了。

网友:
高手,这情况一般我就放弃了

网友:
楼主厉害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由于Q86 B极是受控于Q3 C极,所以Q3 B极也能测到同样的电压:   这个不理解

呵呵,你当三极管组合是个与门电路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npn的三级管损坏 导致无时钟开启

其实就是CE级内部晶体二极管正负两端测试阻值开路失去正向导通性质。

网友:
Q3损坏在这里相当于B级失去控制作用,即CE级内部晶体二极管一直处于开路截止状态。

网友:
楼主的清晰思路和冷静思考的维修,让我这个还在学习的小白学到了很多东西。。明天要开始修复位了,所以借鉴了楼主的思路,学习学习。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跑线也很细心 值得学习 加分

网友M:
唉,时序太重要了……不过,没有图纸的话,测量点也不知道在哪儿,怎么办?

网友N:
有可是我查了 io pg   cpu pg 电压都有 桥南北都加了  时钟也正常不知道怎么维 唉

网友:
这个修的是条理清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可是我查了 io pg   cpu pg 电压都有 桥南北都加了  时钟也正常不知道怎么维 唉

查下vrmpg信号电压一般是时钟芯片信号开启引脚外围相连三级管出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M:
唉,时序太重要了……不过,没有图纸的话,测量点也不知道在哪儿,怎么办?

那只有根据维修经验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时钟没有开启信号,CPU时钟电压照样能测量到。

为啥CPU时钟电压照样能测量到?

网友:
版主的帖子通俗易懂适应新手学习理解。恕我直言有一处笔误

网友:
技术大家都勇跃交流是好事,但还有一点要回归现实,一个盈通二线品牌的早已淘汰G31主板,好的淘宝网也就百把来块钱的事,如此折腾修复现实意义何在?只针对现实

网友:
这个就是经典了

网友:
思路最重要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叫你教我又不教 思路那么好

需要楼主的领导同意才行

网友:
这是经典之作啊,感觉像老师一样,讲解很系统

网友:
维修思路很强大,大师了

网友:
我去,我怎么就没有这么好的思路。一到关键时刻脑子就是浆糊了。造孽啊......

网友:
永远都是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哈哈  太牛了    技术真的太过硬拉。。学习啦

网友:
版主就是厉害啊。。思路很清晰。。

网友:
太详细了。循循善诱,步步紧逼。修的太棒了

网友O:
我问问大家不应该是Q3控制Q86吗说受控于我听不懂啊

网友:
我想知道修个台式机主板  能收费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O:
我问问大家不应该是Q3控制Q86吗说受控于我听不懂啊

你这样子说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子说也可以。

好吧谢谢,求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么理解,Q86要是同时损坏的话,当本身B级为0.6V高电平时候,C级工作上拉电压3.3V是不会被E级接地拉 ...

他的意思是你帖子里打错了

网友:
又学了一手,在不学的话就要出局了

网友P:
一般    直接  拆掉Q86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一般    直接  拆掉Q86

也可以拆掉Q3连接CE级焊盘位置解决故障,拆掉Q86是强制上啦的操作方法。

网友:
电路图看懂了

网友:
厉害  啊   我也有这个板子修不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问问大家不应该是Q3控制Q86吗说受控于我听不懂啊

是的,Q86 B极是受控于Q3 C极,意思就是Q86受Q3的控制啊。

网友:
新人小白来学习一下论坛大神们的经验

网友:
版主解释的就是清楚!

网友:
非常清楚的维修思路

网友:
好详细啊。。。。我手头上正好有张G31杂牌的不跑马!可以参考下版主这帖子

网友:
问下版主这快板的电源IC是RT8803A吗?还有那集成辅助芯片是什么型号啊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