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部分机型安装win系统之后黑屏解决方法

楼主(2016-04-04):
1.bootcamp正常 安装WINDOWS系统。
2.安装完成之后会发现重启直接黑屏,从这里开始为解决黑屏的方法:
准备一个已经做好的系统U盘(制作教程直接百度搜索,有光驱用光盘也可以或者BootCamp制作的那个U盘也可以)
3.插入U盘(光盘)开机选择U盘(光盘)启动,选择修复计算机

4.选择命令提示符

5.进入 win7 的命令输入窗口

输入 cd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回车        del atikmdag.sys 回车
第六步:关闭拔下U盘  直接重启按ALT选择WIN磁盘启动会发现直接进入到WIN7的设置界面了

网友:
厉害 ,今天就遇到了一台,错过了,下次遇到一定试试,

网友A:
楼主给大家奉献了很多资料 谢谢 这些软件问题确实会难到大部分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大家奉献了很多资料 谢谢 这些软件问题确实会难到大部分人

部分 方法 来于网络 自行测试 整理发布 而已

网友:
没碰到过黑屏或者蓝屏的,碰到过一格式化硬盘分区就没啦的情况,最后没解决

网友:
这个是删除C盘目录下windows\system32\drivers\atikmdag.sys  文件。但是删除这个文件有什么用?

网友:
楼主,是不是WINDOWS自带显卡驱动不兼容啊

网友:
就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谢谢 LZ ,参照楼主的方法 ,一 台 A1465  安装系统后, DEL   Nvrd64.sys   \成功进入桌面

网友(2016-08-07):
不知道管用不呢,先记得这个方法,下次试试,谢谢天意

网友:
应该是驱动不兼容  删掉就能亮了

网友B:
显卡驱动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驱动是吗?

不是显卡驱动,这个是修复一下系统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