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充电竟是开机芯片KB9012QF资料坏引起

楼主(2016-04-04):
    同行拿一台G480独显的机器过来修,说是有时充电有时不充。插电看无充电电流,开机进系统任务栏下显示有认电池使用交流电未充电状态。于是拆机,发现下面触摸板左右键位置有点轻微发霉,把几个发霉的电阻加焊一下,还是一样,那电阻是充电指示灯的,应该不会影响。
裸板插电池电源,量充电接口,主充电脚为10.9V,断开电源一样,说明是电池电压,主板未能对电池充电,再量信号脚EC_SMB_CK1和EC_SMB_DA1都有3.3V,BATT_TEMP脚有2V电压,差不多。刚好自己有这款电池,换一个电池试竟然有充电电流了,于是觉得应该是客户电池坏了,装起来用我自己的电池测试,充电到百分之六十就再也不充,再换一个电池还是一样,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呢,再拆机,把充电口主电压两个脚用胶布包起来,插上电池再量,发现充电脚电压高于电池电压,那么有可能充电电路是工作了的,会不会是信号侦测不正常呢,信号是EC发过来的,EC为KB9012QF,内部写有资料,怀疑可能为资料问题出错引起,那么就刷一下试试了,反正刷资料熟手,怎么搞都不怕,于是动手就干。刷完再通电,竟然有充电电流了,这也太变态了吧,就这样搞好了。

 会员8341802元2023-2-6 12:02

网友A:
真是个奇葩问题啊,几乎出现的几率相当小

网友B:
我早前修过一台戴尔的机子就是因为BIOS坏不充电 不放电 当时测试哪里都正常 就是不行 最后碰运气刷了个BIOS解决 现在的机器因为程序引起的问题真是千奇百怪

网友C:
楼主你刷的那个,KB9012,还是南桥BIOS,或者两个都刷了

网友:
程序坏导致不充电很正常的,不足为怪。

网友D:
你说资料坏 我还以为是硬盘里的资料 我还以为真有这种问题 BIOS资料坏导致不充电 也修过好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刷的那个,KB9012,还是南桥BIOS,或者两个都刷了

刷KB9012QF开机芯片资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说资料坏 我还以为是硬盘里的资料 我还以为真有这种问题 BIOS资料坏导致不充电 也修过好多了

开机芯片资料不是BIOS资料

网友F:
直接说刷个BOIS不就好了?  我还以为是什么资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直接说刷个BOIS不就好了?  我还以为是什么资料

NO BIOS,刷的是开机芯片KB9012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芯片资料不是BIOS资料

一样的 只不过把BIOS 资料做到 KB9012QF里去了 还算是BIOS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NO BIOS,刷的是开机芯片KB9012

那不都是差不多   我还以为是什么软件呢

网友:
本人发贴只为遇到同样故障的维修同仁提供资料帮助,水平技术有限,至于单片机还是BIOS了解不深不作探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刷KB9012QF开机芯片资料

EC程序不是很好刷

这个故障也是少见的故障了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EC程序不是很好刷

这个故障也是少见的故障了  加分了

这台机误导我的地方是换一个好的电池会充电,连续换了两个,都是充电到百分之六十就停住不充了,所以开始有点怀疑电池问题,因为电池内部电路板也有小8脚程序芯片的

网友H:
我也遇到一个联想Y485的机器,不充电,我是直接更换EC KB9012的.看来刷写EC的内部程序应该就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一个联想Y485的机器,不充电,我是直接更换EC KB9012的.看来刷写EC的内部程序应该就能好

应该是吧, 当你量充电信号没问题,把充电接口正极包起来接电池量有充电动作就大概可以判断EC出问题了,因为这个内部有资料所以先考虑刷写资料,不像早期那些没资料的基本就是考虑换一个芯片

网友:
确实故障少见,而且还会换个电池充进电了又充一半停留,幸好楼主仔细,要不就直接要客户换电池就糗大了啊。

网友:
这个算是个特例了,值得借鉴,谢谢

网友:
向楼主学了一招,遇到不充电的可以把充电脚用胶带粘起来学习喽,谢谢楼主

网友I:
真是个奇葩问题

网友:
这个确实很少修过,很宝贵的经验

网友J:
这EC程序坏的情况微乎其微,楼主把刷KB的过程和经验分享出来岂不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EC程序坏的情况微乎其微,楼主把刷KB的过程和经验分享出来岂不更好。

刷KB9012QF的方法论坛里已经有了,而且RT809F的说明书里面也有详细解说的,可以到官网下载RT809F的说明书看下

网友:
学习了,不过专业用语最好能规范一些

网友:
这么多引脚,刷这样难度很大呀

网友:
恼人的程序,现在的所谓智能,都是用这些ec程序,主板bios,等等拖起来的智能,其实有嘛意思,都是卖点,太容易坏了!!

网友:
好经验,这个问题经典。

网友:
现在bios坏的太多了 前几天碰到个进水机器 进系统重启装不上系统 pe正常  最后刷bios解决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都可以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不充的电不好修,我问下楼主EC如何刷资料

网友:
EC内部有程序  楼主怎么刷的 拆下来?   应该不好刷吧

网友:
值得学习,下次遇到了耍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我去  有台ACER的也是这个问题  没修好 电磁换了两块了  主板也找不到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的是戴尔,找个BISO刷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真是个奇葩问题

楼主,KB9012的程序怎么刷呀,最好视频一下哈

网友:
刷KB真功夫,好文章。

网友:
这个跟ec BIOS损坏导致不充电的原理是一样的。时有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运气还真的很重要!!

思路在那了,运气就来了

网友:
是EC,不是BIOS

网友:
进来学写了,谢谢分享

网友L:
充电到一半不充电了,刷的bios还不行,电池新的  还有什么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充电到一半不充电了,刷的bios还不行,电池新的  还有什么可能性?

你修的是什么型号的机器,是刷开机芯片资料还是BIOS资料

网友:
头一次见过EC程序引起不冲电,学习了

网友:
充电都不好搞哦

网友:
这情况还没有见过哦

网友M:
这机器有问题一般都是bios

网友:
是感到奇怪哦,少见少见!!!

网友:
向楼主学了一招,遇到不充电的可以把充电脚用胶带粘起来学习喽

网友N:
有些机器是因为联想的电源管理驱动,设置成了电池保养模式只充到60%

网友:
这个ec程序坏就难搞了

网友:
这个ec怎么刷的要是能分享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修过S400的也是和你的故障一样

网友O:
楼主的bios从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bios从哪里来的

以前修好的机器备份下来的.平时修机比较多,有时有空就顺便备份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早前修过一台戴尔的机子就是因为BIOS坏不充电 不放电 当时测试哪里都正常 就是不行 最后碰运气刷了个BIOS ...

DELL的很早以前修过一台CMOS时间倒退也是BIOS引起的.迅驰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些机器是因为联想的电源管理驱动,设置成了电池保养模式只充到60%

兄弟可有软件解决,有给传一个供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机器有问题一般都是bios

这机器修得多的问题是短路,通病,开关左右键旁一电容短路,还有一问题没待机是右键旁一电容漏电

网友:
"把充电口主电压两个脚用胶布包起来"这个是个好方法,楼主是怎么想到的。以后我也试一试,这个方法有同意信吗、?

网友:
应为ec程序不充电还是第一次见识,这个要是不懂的维修非得修得死去活来的

网友:
KB9012QF次资料怎么刷?没试过,请指教,,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啊

网友P:
这是EC自带的程序嘛?还是BIOS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是机器开启了电池养护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有效保护电池,电池养护模式下电池充电到60%就不会再充电了。只需要把它改成电池充满模式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G:
EC程序不是很好刷

这个故障也是少见的故障了  加分了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联想是这样子设计的!电池充电到60%-80%之间的时候不充电是因为Windows系统没有安装官网的电源管理驱动引起的,只需装上这个驱动就可以了 ,不知道版主有何看法!

网友:
奇葩问题经常有的。

网友:
楼主是EC芯片自带程序的吗?怎么刷的啊!

网友:
楼主 修的好仔细呀,记录留

网友:
EC程序问题我也有遇到过。联想U300还是S300之类的机器,搞忘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联想是这样子设计的!电池充电到60%-80%之间的时候不充电是因为Windows系统没有安装官 ...

楼主的维修是刷的EC程序  你说的是系统驱动

网友:
上次遇到个充60%不充的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是EC自带的程序嘛?还是BIOS

EC自带的,KB9012QF内部有128K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联想是这样子设计的!电池充电到60%-80%之间的时候不充电是因为Windows系统没有安装官 ...

貌似跟这没关,因为这机我修过很多台,装同一系统其它机不会,为什么这台会出现呢

网友:
又是KB的BIOS

网友:
其实是联想的电池保护起作用了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你是怎么刷EC内部程序的我还没刷过呢

网友:
要是直接开机在线刷管网BIOS这样可以连EC 南桥 BIOS一起刷么

网友:
EC程序坏 也就是等于EC坏了

网友:
牛逼,这个问题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刷EC BIOS,  一直还没刷过。 会不会很难操作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个奇葩问题啊,几乎出现的几率相当小

很正常了吧    什么联想 S400 S405   修到好几台 电池不充电  不放电 都是EC KB9012  程序坏了

网友:
ec程序坏导致不充电, 很少见的问题

网友:
奇葩一朵花

网友:
故障真少见呀。

网友:
思路很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EC程序有缺陷导致的不能充电暂时还没遇到过,长经验了。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楼主怎么刷的,这种EC也能刷,这种EC很多坏的,坏了不开机

网友:
新手 表示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你是怎么测试到的啊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了  这个问没遇到过

网友R:
那你是刷bios吗?EC KB9012这个ec旁边有e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那你是刷bios吗?EC KB9012这个ec旁边有ec吗

那你刷ec的程序资料怎么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联想是这样子设计的!电池充电到60%-80%之间的时候不充电是因为Windows系统没有安装官 ...

不是电源管理引起的, 联想Y系列, S系列都有这个问题的. 都是充电到60%  全是刷写9012....

网友:
确实故障少见,

网友:
s405碰到过这样子的问题, 60%就不充电了,,,,下个电源管理,进去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到时不多见。。。大多都是不触发的多

网友:
最近有两台充电电路搞不好的  充电电路真难修

网友:
资料坏也会不充电。。。。

网友S:
想问下具体的刷EC的怎么刷啊?

网友:
很显然的问题了,程序有很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S:
想问下具体的刷EC的怎么刷啊?

RT809F说明书有

网友:
这个故障也是少见的故障了

网友:
遇到不充电的可以把充电脚用胶带粘起来学习喽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去HK 官方网站 下了直接刷

网友:
这个ec是带程序的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少见

网友:
已加分,把充电口主电压两个脚用胶布包起来,插上电池再量。   这样能测什么呢,我是小小白

网友T:
EC的程序没刷过,没这个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T:
EC的程序没刷过,没这个工具。

RT809F基本可以搞定笔记本的BIOS和KB9012QF资料刷写,如果修机多买这个还是比较实惠的,至少比希尔特的垃圾编程器强,之前买了个600P贵而不实用

网友:
还有这事?楼主英明

网友:
不错,逻辑思维好,不管是不是这个问题,试试都可以,

网友:
这个贴好,下次遇不充电情况可以考虑EC了,谢谢分享,加分了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点。

网友:
9012还不会刷呢,,有相关的介绍吗。。。

网友U:
KB9012,还是南桥BIOS,或者两个都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KB9012,还是南桥BIOS,或者两个都刷了

是KB9012QF

网友:
厉害 楼主基础挺好啊没想到程序问题 也这样

网友V:
EC BIOS 怎么刷资料,用什么编程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EC BIOS 怎么刷资料,用什么编程器的?

RT809F编程器,说明书有教怎么刷写的

网友:
KB9012带资料的真心感觉麻烦!

网友:
上次也碰到一台充电就是百分55 就不动

网友:
不知道怎么读写开机芯片KB9012QF的可以看下我的新贴,我已经将刷写方法的资料上传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5729-1-1.html

网友:
嘿嘿,我也遇到过这样毛病,不知道怎么搞,借鉴一下

网友W:
为什么有的帖子小小白还是不能回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为什么有的帖子小小白还是不能回帖呢?

可能有些权限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一手好的技术,经验成就人生!!

过奖了,都是学习练出来的

网友W:
问个问题,主板只要用相同容量的BIOS芯片都可以刷BIOS代替,有没有不兼容的,我想买个便宜的编程器,备一些不同容量的BIOS芯片换掉原来的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W:
问个问题,主板只要用相同容量的BIOS芯片都可以刷BIOS代替,有没有不兼容的,我想买个便宜的编程器,备一 ...

买个RT809F基本都可以解决笔记本所需要的BIOS。至于BIOS芯片可以买2M 4M 8M的,大的可以代替小的,小的刷不进大容量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RT809F基本都可以解决笔记本所需要的BIOS。至于BIOS芯片可以买2M 4M 8M的,大的可以代替小的,小的刷 ...

谢谢,就是我也很少弄得到笔记本,两三百感觉没什么必要,几十块那种换BIOS芯片的方法行不通吗?

网友:
几十块的不好用

网友:
是有点变态啊

网友:
哦,原来是他坏了,学习学习

网友:
哦哦,好吧,看来是需要整个编程器了,笔记本BIOS出故障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Y:
联想电源管理有个设置就是电池养护模式,只充60电,你进去吧设置改了就对了

网友:
BIOS会引起各种奇怪的问题,只要碰到侍机正常电路正常 首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Y:
联想电源管理有个设置就是电池养护模式,只充60电,你进去吧设置改了就对了

请问有没有实际链接图片可以看下,学习下,谢谢

网友:
g系列的太容易出问题

网友:
遇到一台x1的充的80%充不进去没搞好,可能也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手上有个   华硕的  用一会 旧充不进店了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Z:
说充电芯片刷资料,是通过刷bios来实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Z:
说充电芯片刷资料,是通过刷bios来实现的吗

不是,是刷开机芯片KB9012QF

网友:
哎  现在的联想也不好修了  BIOS好多都需要合成 以后我们不会合成的咋办哦

网友:
不足为奇,EC数据里面有电池充放电数据表数据。

网友:
下次我也注意一下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个可以开机的维修风险太大了

网友:
不错,又学习了一个经验!!!

网友:
上回也遇到这个机器开关机都不充电,绕了一大圈 结果装了个官网的电源管理驱动,TM的居然好了。郁闷惨了。

网友AA:
这种EC带资料 我的编程器不支持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编程器?
★★遊漁☆☆
RT809F可以写KB9012 KB9016
详情

网友:
厉害厉害厉害ES05647587ES05647587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这种EC带资料 我的编程器不支持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编程器?
RT809F可以写KB9012 KB9016

网友:
这个EC 9012带程序的,很正常

网友:
学习 了,原来充电也眼bios有关

网友: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BIOS资料也会造成不充电,学习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 坏的真多

网友:
这问题有点奇葩啊

网友:
这个故障还没想过程序引起的。当是学习了。以后有类似问可以试试少走弯路要不然真搞死。。

网友(2016-05-04):
楼主很细心,技术也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