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 rve2.2开机卡桌面

楼主(2016-04-04):
开机解决装不上独显驱动卡桌面死机,开机卡进度条,开机黑屏,,网卡驱动打不上,风扇长转问题,南桥温度高问题,好用加分谢谢

ASUS K42JC REV2.2.rar

网友:
有人试过了没有啊

网友A:
鉴定完毕  此BIOS上机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鉴定完毕  此BIOS上机不触发

那估计你别的地方还有问题,反正我的在论坛刷了几个BIOS不亮机,要不风扇常转,要不装不上独显,刷上这个就好了

网友:
后面我换了一个  刷好了

网友:
我的机器进系统死机阿

网友(2019-08-18):
机器原本问题:装显卡驱动进系统就卡住死机,禁用独显使用集显正常。刷此BIOS解决了卡机死机的问题,就是风扇在狂转。可能是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