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液晶电视UA39F5088AP暗竖线

楼主(2016-04-04):
收到一台三星液晶电视UA39F5088AP,开机有启动声,摇控开关机频道选择均正常,无字符无图象,出现暗竖线,左边及下半部特别暗,逻辑板与屏分开,有两条排线连接,当断开其中一排线,会出现半边白屏半边暗竖线,请高手指教是否为逻辑板坏。

网友A:
估计是屏上的芯片有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屏上的芯片有断路

芯片断路还可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