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dels3 悼电 点开关悼电 可触发 维修

楼主(2016-04-04):
华擎h61dels3  悼电  点开关悼电 可触发 维修
h61 的板 开机悼 电  一般是少供电 就会自动保护  把绿线接地可以 通电 无短路  没有短路一般就是 供电问题了
直接绿线接地 测供电  测了一下内存 桥供电 都有 再测 集显供电  0   没有电 就好办了
直接跑线到 芯片  有一个 rt8120B 的 芯片  测了一下几个脚  供电 有  EN也有  再测 FB对地 都正常  那就换个试试
到旧板上 找半天。发现一个rt8120A的  看差不多  装上去测试一下
一点开关 正常 了 不悼 电了 再测一下集显供电  0.8  不是吧  按理是1V  先上个U测试一下。。上U后   靠  不悼电了 可是不跑码
可能还是不行啊。还是换个  rt8120B  的吧。找半天  才找到一个一样的。马上装上  开机Ok  1V来了。  看样子这个东西 还不能直接代换 可能是FB的电压不同  不管了 上CPU开机看看。  点开关。。。。马上亮机了 打电话收钱

网友:
运气不错呀看来料板很多

网友:
这种新板子的cpu供电芯片坏的很是很少的,多少外围的一些小东西。楼主技术不错啊。

网友A:
维修还是需要仔细 不然是修不好的

网友:
这集显供电额外采用了PWM芯片吗?我修的太少了 一直以为都是CPU电源管理芯片驱动上下管来产生的

网友B:
LZ你好!怎么确定那里是集显供电的?还有在电路图里叫什么?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好!怎么确定那里是集显供电的?还有在电路图里叫什么?

叫GFX。 RT8120B是0.8V FB, 8120A是0.6 所以不能代用。小伙

网友:
你的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还是需要仔细 不然是修不好的

有道理,毛手毛脚的换换换,会走很多弯路,甚至会问题扩大

网友:
技术不错阿,我跑线就不得行,不想跑,来不来就想直接秒杀的那种

网友:
供电不稳定引起掉电的啊

网友:
路过下 踩一脚

网友:
楼主还是很牛的,虽然看不太懂,不过感觉楼主好像有点走弯路了,不知道感觉的对不对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料板也很多 值得学习

网友:
h61不好搞,我是有点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