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 pp_BATT_VCC_CONN 这条线路短路发热严重不开机如何找到问题??麻烦兄弟们指点下

楼主(2016-04-05):
今天接到一个5s ,客人说不开机,开机反复白苹果,不进系统。
查到:5s:pp_BATT_VCC_CONN 这条线路短路,发热。相关ic是基带电源,功放,Q4等,因为太多ic和电容了,不好一个个拆排除,请问有什么好的反复可以快速知道是哪个点出现问题了!
pcb图,黄色的全短路了。

网友:
你这相连接的不算多.我手上一个6.pp-1.8v线路短路现在还不知怎么下手.

网友:
晕死,主供电短路最好弄了,用松香烧!

网友:
一个一个拔掉 也很快的啊

网友:
从简单的开始拨

网友:
可参考方法:如果用3.8v可调电源供电电流比较大,可以把电压调低;比如2v,电流相应会小很多,再看哪里发热,取下即可!

网友:
烧机法,不会很难

网友:
不知道冲和下手哦

网友:
:)新人报到

网友:
居然手机也可以用烧机法,看来烧机法是万能的啊

网友:
一个个 排除

网友:
烧机,松香法也行,手摸也可以,有测漫热仪更好了

网友:
焊根线上去,直接加电烧就可以,看哪里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