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20进水不触发维修一例LA-8241P

楼主(2016-04-05):
4月3号,客户送来一台DELL5520进水机器,LA-8241P,REV1.0(A00)。

拆开发现有两处进水,清理干净,烤主板,测量各大电感对地值,无明显短路。
上电,待机0.022,3V/5V已经出来,感觉有戏,
激动的按下开关,电流动了一下,0.2X,具体的忘记多少了,就掉了。

这按开关,电流都跳变了,就是不触发嘛,就按不触发来修,
1、按开关,触发信号进IO,有
2、触发信号出IO,无
查了半天的触发电路,,,没进展
后来才想起来去查待机条件,
最后查到BIOS,UH2.UH6第8脚都无供电,

这个+3V_PCH查到是由待机3V(+3VALW)经过QZ3产生,(+3VALW to +3V_PCH)
QZ3的G极是由B+_BIAS(19V)经过RZ7,经过0欧RZ8作为上拉,
同时受控于QZ4,QZ4由PCH_PWR_EN#作为控制,正常情况下,PCH_PWR_EN#应该为低,不导通,
PCH_PWR_EN为IO发出,查到这里,客户等不急了(其实是我懒了),
就直接把JP2这个断点给连上了。然后把QZ3.QZ4给取了。亮机!!交给客户拿钱走人

总结:当时走了弯路,按开关电流跳变,3.5V出来,就以为待机正常了,查了半天才又回到待机上来。还是老老实实的查吧,
对了,这个机器待机的时候,IO的RSMRST#是没有的,要按开关才出来的
各位,新人不容易啊。给点分吧。谢谢了

网友:
中途走了很多弯路,刷了BIOS等等

网友:
还有个T420SI的机器,能开机,不充电,结果给搞了下,不触发了,后来又修亮了,找不到BQ24712芯片,
明天再写吧,今天都凌晨1:44了

网友:
这个是DELL5520.LA-8241P。REV.1.0。I5独显。的原机备份,
当时由于不触发,刷了论坛的其他BIOS。结果BIOS里面显示为7520.
导致装不上显卡驱动。2个黄色感叹号。
后来想起之前刷的时候备份过的本机的,刷回来就变成5520了。就能装上驱动了。
希望对你们也有用。

网友: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发的BIOS。都有主板图片的,为什么下载下来刷了就是7520呢。怪了。
难道这个机器很挑?

网友A:
楼主要是修的话什么问题呀   有点看不懂

网友B:
新手走弯路是正常的,弯路多了,就知道正常的路.关键是要努力走下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是修的话什么问题呀   有点看不懂

先是待机电流感觉正常,按开关到0.3左右上不去。
后来发现是待机的时候BIOS供电没出来。改了电路搞定的
再后来装不上驱动。
刷回原机BIOS搞定的。

网友:
修多了就可以直接杀DA哦要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是待机电流感觉正常,按开关到0.3左右上不去。
后来发现是待机的时候BIOS供电没出来。改了电路搞定的
...

不改电路话要怎么修

网友D:
电流出来一点。我给总结下,先待机后触发。触发之前是待机正常!

网友E:
嗯 ,有时就得查图才行要不然耽误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出来一点。我给总结下,先待机后触发。触发之前是待机正常!

待机还是少个BIOS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 ,有时就得查图才行要不然耽误时间

嗯。就是啊。有时候凭感觉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走弯路是正常的,弯路多了,就知道正常的路.关键是要努力走下去.

谢谢大大的鼓励。我在重庆。有重庆的同行们加个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走弯路是正常的,弯路多了,就知道正常的路.关键是要努力走下去.

谢谢大大的鼓励。我在重庆。有同行加个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