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1 15-EU5-011000主板不跑吗求助!!

楼主(2016-04-05):
测量了一下供电都正常,看了下帖子,帖子里的方法都试过,但是还是不行。 本人新手。

网友A:
CPU换过吗 桥压下 最好BIOS也刷下

网友:
先上BGA,热热U,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换过吗 桥压下 最好BIOS也刷下

桥,cpu一体的。刷过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cpu一体的。刷过BIOS

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cpu一体的。刷过BIOS

那就看原件 是否损伤或者电流截止偏小地方 仔细看下哪里腐蚀虚焊之类地方

网友:
供电都有 就刷下bios 加焊下单cpu 如果还不行 去掉cpu上的漏电电容  还有这个板子 当使用单内存的时候只能插在外侧槽子里

网友:
查查供电 刷个BIOS应该可以

网友:
楼主BIOS能发一下吗

网友:
供电正常还得测一下时钟,复位是不是都正常了

网友:
楼主 好了没,手头有个也是这样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主板,只是开机叫,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我这有一块一样的,也没弄好,期待解决方法

网友:
这个板,CPU,桥集成一起,空焊和坏的可能XD有。

网友:
我遇到的是不过内存
插不插都一样电流最大1.4回到0.6-0.7
怎么回事??

网友:
之前能用,放了两个月后,就这样

网友:
1V左右,刚好在修这个板子

网友(2016-05-13):
cpu上的电容好漏电。

网友:
楼主板子好了吗?我的这个跑到4.4左右不动死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