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问题求解 版主慢转

楼主(2016-04-05):
刚买半个月不到的普源示波器
为啥南方这段时间一开机就白屏,关机再开才行?

网友:
应该是受潮吧 南方天气常年湿润

网友:
如果是全新的,还是送回吧,毕竟才半个月不到,在杭州,在深圳,也没有遇到说潮湿这样的。

网友:
新的 开机白屏 建议联系售后问下 有问题返修

网友:
建议返厂为妙

网友:
一般是受潮,如果是新的就返厂保修,如果是二手的拆开看下。放太阳下面晒晒

网友:
半个月不到拿去保修吧,别自己折腾了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大神!

已申请换货

网友:
我当时买的一台都发回去换了一台。。

网友:
新的售后保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