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VIVO X6D 成砖头了,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6-04-05):
VIVO X6D 忘记了密码,双清后成这样了,求高手指点怎么破解,谢谢!

网友A:
国产手机 也搞这个了??刷机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产手机 也搞这个了??刷机不行吗?

刷好了,就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好了,就成这样了

我擦  难不成像iphone一样 ID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国产手机 也搞这个了??刷机不行吗?

估计以后所有手机都会进行加密的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网友:
兄弟,走好。

直接拿售后问下吧~~

网友:
刷机 就好了 那么简单

网友:
我刷过了,不行的,兄弟,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高级手机就是任性,以后的都要帐号了,找售后服务吧,太专业的东西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以后所有手机都会进行加密的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那可真是蛋疼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好了,就成这样了

估计这要像苹果一样 硬接!!

网友:
厉害 也搞ID  有意思吗

网友:
你去线刷赛~~看你的手机的样子就不是原厂刷机包

网友:
刷机包有问题吧?再下一个线刷包看看。

网友:
你没有账户吗

网友:
你可以在手机关机状态同时按住音量上键以及电源键3到4秒手机出现vivo手机标志后,放开按键进入recovery模式,先选择wipe data/factory reset,完成等待界面跳转后选择wipe cache partition,完成后选择reboot system now立即重启手机就可以了,(进行此操作会丢失手机上的所有数据(TF卡上的数据除外),包括安装的应用程序、电话本、短信息等。当手机出现严重异常,无其它办法解决时,才使用此项,谨慎使用。) 若无法正常操作,需要到当地售后服务中心处理的,售后服务中心地址可以到vivo官方网站查询售后服务中心地址,找到vivo官网商城网址,然后点击服务,再点击网点查询,根据提示查询您所在省市的售后地址就可以了